这样走线可以吗

楼主(2019-05-25):
(无正文)

网友A(点评):
2.54插座中间穿一线,建议直线居中。直线优化,不要为了走 在一起,直线有不必要的折弯,建议优化

网友B(点评):
低速板子随便走,只要工厂能生产出来,基本都没问题!!信我。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这算是低俗板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低速不是低俗,低速,你最高时钟频率也就72M

网友C(点评):
挺好,低频板 这样就行

网友D:
反正你又不会怀。¥5孕,怎么布线都可以。

网友E:
可以,在高密度布线条件下,2.54插座中间穿一条线很常见,尤其你本身就是在元件面更不是问题,注意2排2.54插座,虽然是双面板,但是焊接面焊盘不能太小,否则焊接可靠性比较差,可以通过编辑双面焊盘不同大小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高密度布线条件下,2.54插座中间穿一条线很常见,尤其你本身就是在元件面更不是问题,注意2排2.54 ...

双面焊盘大小不一样需要重新画连接器的封装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双面焊盘大小不一样需要重新画连接器的封装吧?

不需要,直接在元件焊盘上面编辑,编辑该器件的所有焊盘。

网友F:
还是改封装好,以前养成了直接改pcb的习惯,后患无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是改封装好,以前养成了直接改pcb的习惯,后患无穷

这种有点特殊的比如双面焊盘大小不一编辑,属于非典型应用,还是板上编辑好点,至于该拿来的封装,本身有地方和现在基本要求不合理的,改库是对的。

网友G:
楼主这线是自动布的吗?

网友G:
感觉就没有经过思考

网友H:
走线放置在两孔的中间,最好再加泪滴,部分线整体调整,线走短走直。

网友H:
晶振下面不要布线,MCU的去耦电容靠近IC引脚,你的距离太远,可以参考附件去耦电容的走线。

网友C:
可以考虑 方方正正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