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单片机的P0口10K上拉驱动DS1302,上升时间那么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5-26):
不知道到底多大? 嫌大就降低电阻.
不过很可能电容的问题, 并在线上了?  能减小么

网友B:
10K上拉时候,端口上升沿是很慢的,只要和你选择的速度能匹配上,就没问题。
需要提高速度,换互补模式或者减小上拉电阻就可以了。完全不是问题,又不是IIC,SPI没必要非是上拉模式工作哈。
DS1302本身可以工作在3.3 or 5V,和单片机工作电压又不冲突,也没必要用上拉模式工作。

网友C:
51单片机的这个口没有接上拉的,需要外置电阻到VCC,阻值降低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