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1的定时器捕获和PWM捕获

楼主(2019-05-25):
先说定时器捕获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5/22 2:31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how how to use the timer1 capture function to capture timer1 counter value.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extern int IsDebugFifoEmpty(void);
volatile uint8_t  g_u8IsWDTTimeoutINT = 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TMRINTCount[4] = {0};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g_au32TMRINTCount[0]++;
}

/**
* @brief       Timer1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1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TMR1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CaptureIntFlag(TIMER1) == 1)
    {
        /* Clear Timer1 capture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1);

        g_au32TMRINTCount[1]++;
    }
}

/**
* @brief       Timer2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2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2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GetIntFlag(TIMER2);

    g_au32TMRINTCount[2]++;
}

/**
* @brief       Timer3 IRQ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e Timer3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1Series.s.
*/
void TMR3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imer3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GetIntFlag(TIMER3);

    g_au32TMRINTCount[3]++;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RC22M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IR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IR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CLK->PLLCON |= CLK_PLLCON_PD_Msk;

    /* Enable external 12 MHz XTAL, IRC10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IRC10K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CLK_APBCLK_TMR0_EN_Msk | CLK_APBCLK_TMR1_EN_Msk | CLK_APBCLK_TMR2_EN_Msk | CLK_APBCLK_TMR3_EN_Msk;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
                   CLK_CLKSEL1_TMR0_S_HXT | CLK_CLKSEL1_TMR1_S_HCLK | CLK_CLKSEL1_TMR1_S_HIRC | CLK_CLKSEL1_TMR3_S_HX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T0, T1 and T1EX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YS_MFP_P34_T0 | SYS_MFP_P35_T1 | SYS_MFP_P33_T1EX;

    /* Set P1 multi-function pins for T3 */
    SYS->P1_MFP = SYS_MFP_P11_T3;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Timer External Capture Function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Timer Settings:\n");
    printf("  Timer0: Clock source is 12 MHz; Toggle-output mode and frequency is 500 Hz.\n");
    printf("  Timer3: Clock source is 12 MHz; Toggle-output mode and frequency is 1 Hz.\n");
    printf("  Timer1: Clock source is HCLK(50 MHz); Continuous counting mode; TCMP is 0xFFFFFF;\n");
    printf("          Counter pin enable; Capture pin and capture interrupt enable;\n");
    printf("# Generate 500 Hz frequency from T0 and connect T0 pin to Timer1 counter pin.\n");
    printf("# Generate 1 Hz frequency from T3 and connect T3 pin to T1EX capture pin.\n");
    printf("# Get 500 event counts from Timer1 counter pin when each T1EX pin interrupt occurred.\n\n");

    /* Initial Timer0 and Timer3 default setting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TOGGLE_MODE, 1000);
    TIMER_Open(TIMER3, TIMER_TOGGLE_MODE, 2);

    /* Initial Timer1 default setting */
    TIMER_Open(TIMER1, TIMER_CONTINUOUS_MODE, 1);

    /* Configure Timer1 setting for external counter input and capture function */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1,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1, 0xFFFFFF);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1,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1,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1);

    /* Enable Timer1 NVIC */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 Clear Timer1 interrupt counts to 0 */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1] = 0;

    /* Start Timer0, Timer1 and Timer3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TIMER_Start(TIMER1);
    TIMER_Start(TIMER3);

    /* Check T1EX interrupt counts */
    while(g_au32TMRINTCount[1] <= 10)
    {
        if(g_au32TMRINTCount[1] != u32InitCount)
        {
            printf("[%2d] - %4d\n", g_au32TMRINTCount[1], TIMER_GetCaptureData(TIMER1));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1];
        }
    }

    /* Stop Timer0, Timer1 and Timer3 counting */
    TIMER_Close(TIMER0);
    TIMER_Close(TIMER1);
    TIMER_Close(TIMER3);

    printf("*** PASS ***\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有多少人知道这两种捕获的区别的吗

楼主:
PWM捕获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5/22 2:06p $
* @brief    Capture the PWMB Channel 1 waveform by PWMB Channel 2.
*
* @note
* Copyright (C)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1Series.h"

/*---------------------------------------------------------------------------------------------------------*/
/* Macro, type and constant definitions                                                                    */
/*---------------------------------------------------------------------------------------------------------*/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50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brief       PWMA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ISR to handle PWMA interrupt event
*/
void PWMA_IRQHandler(void)
{
    /*In this sample code, user will not use PWMA channel 0~3 PIIR interrupt and CAPIF capture interrupt.
      Defined following code as 0 for reducing interrupt execution time and code size. */
#if 0
    uint32_t u32PwmIntFlag, u32CapIntFlag0, u32CapIntFlag1;

    /* Handle PWMA Capture function */
    u32CapIntFlag0 = PWMA->CCR0;
    u32CapIntFlag1 = PWMA->CCR2;

    if(u32CapIntFlag0 & PWM_CCR0_CAPIF0_Msk)
    {
        PWMA->CCR0 &= (PWM_CCR_MASK | PWM_CCR0_CAPIF0_Msk);
    }

    else if(u32CapIntFlag0 & PWM_CCR0_CAPIF1_Msk)
    {
        PWMA->CCR0 &= (PWM_CCR_MASK | PWM_CCR0_CAPIF1_Msk);
    }

    else if(u32CapIntFlag1 & PWM_CCR2_CAPIF2_Msk)
    {
        PWMA->CCR2 &= (PWM_CCR_MASK | PWM_CCR2_CAPIF2_Msk);
    }

    else if(u32CapIntFlag1 & PWM_CCR2_CAPIF3_Msk)
    {
        PWMA->CCR2 &= (PWM_CCR_MASK | PWM_CCR2_CAPIF3_Msk);
    }

    /* Handle PWMA Timer function */
    u32PwmIntFlag = PWMA->PIIR;

    if(u32PwmIntFlag & PWM_PIIR_PWMIF0_Msk)
    {
        PWMA->PIIR = PWM_PIIR_PWMIF0_Msk;
    }

    else if(u32PwmIntFlag & PWM_PIIR_PWMIF1_Msk)
    {
        PWMA->PIIR = PWM_PIIR_PWMIF1_Msk;
    }

    else if(u32PwmIntFlag & PWM_PIIR_PWMIF2_Msk)
    {
        PWMA->PIIR = PWM_PIIR_PWMIF2_Msk;
    }

    else if(u32PwmIntFlag & PWM_PIIR_PWMIF3_Msk)
    {
        PWMA->PIIR = PWM_PIIR_PWMIF3_Msk;
    }
#endif
}

/**
* @brief       PWMB IRQ Handler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ISR to handle PWMB interrupt event
*/
void PWMB_IRQHandler(void)
{
//    uint32_t u32PwmIntFlag;
    uint32_t u32CapIntFlag1;

    /* Handle PWMB Capture function */
    u32CapIntFlag1 = PWMB->CCR2;

    /* PWMB channel 2 Capture interrupt */
    if(u32CapIntFlag1 & PWM_CCR2_CAPIF2_Msk)
    {
        PWMB->CCR2 &= (PWM_CCR_MASK | PWM_CCR2_CAPIF2_Msk);
    }
}

/*--------------------------------------------------------------------------------------*/
/* Capture function to calculate the input waveform information                         */
/* u32Count[4] : Keep the internal counter value when input signal rising / falling     */
/*               happens                                                                */
/*                                                                                      */
/* time    A    B     C     D                                                           */
/*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
/*      ____|   |_|   |_|   |_|   |_|   |_|   |_|   |_|   |_____                        */
/* index              0 1   2 3                                                         */
/*                                                                                      */
/* The capture internal counter down count from 0x10000, and reload to 0x10000 after    */
/* input signal falling happens (Time B/C/D)                                            */
/*--------------------------------------------------------------------------------------*/
void CalPeriodTime(PWM_T *PWM, uint32_t u32Ch)
{
    uint16_t u32Count[4];
    uint32_t u32i;
    uint16_t u16RisingTime, u16FallingTime, u16HighPeroid, u16LowPeroid, u16TotalPeroid;

    /* Clea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Time A)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 u32Ch,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Wait fo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
    while(PWM_GetCaptureIntFlag(PWM, u32Ch) < 2);

    /* Clea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Time B)*/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 u32Ch,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u32i = 0;

    while(u32i < 4)
    {
        /* Wait for Capture Falling Indicator */
        while(PWM_GetCaptureIntFlag(PWM, u32Ch) < 2);

        /* Clear Capture Falling and Rising Indicator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 u32Ch,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Get Capture Falling Latch Counter Data */
        u32Count[u32i++] = PWM_GET_CAPTURE_FALLING_DATA(PWM, u32Ch);

        /* Wait for Capture Rising Indicator */
        while(PWM_GetCaptureIntFlag(PWM, u32Ch) < 2);

        /* Clear Capture Rising Indicator */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 u32Ch, PWM_CAPTURE_INT_RISING_LATCH);

        /* Get Capture Rising Latch Counter Data */
        u32Count[u32i++] = PWM_GET_CAPTURE_RISING_DATA(PWM, u32Ch);
    }

    u16RisingTime = u32Count[1];

    u16FallingTime = u32Count[0];

    u16HighPeroid = u32Count[1] - u32Count[2];

    u16LowPeroid = 0x10000 - u32Count[1];

    u16TotalPeroid = 0x10000 - u32Count[2];

    printf("\nPWM generate: \nHigh Period=7199 ~ 7201, Low Period=16799 ~ 16801, Total Period=23999 ~ 24001\n");
    printf("\nCapture Result: Rising Time = %d, Falling Time = %d \nHigh Period = %d, Low Period = %d, Total Period = %d.\n\n",
           u16RisingTime, u16FallingTime, u16HighPeroid, u16LowPeroid, u16TotalPeroid);
    if((u16HighPeroid < 7199) || (u16HighPeroid > 7201) || (u16LowPeroid < 16799) || (u16LowPeroid > 16801) || (u16TotalPeroid < 23999) || (u16TotalPeroid > 24001))
        printf("Capture Test Fail!!\n");
    else
        printf("Capture Test Pass!!\n");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Internal RC clock */
    CLK->PWRCON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RC22M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Msk;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CLKDIV &= ~CLK_CLKDIV_HCLK_N_Msk;

    /* Set PLL to power down mode and PLL_STB bit in CLKSTATUS register will be cleared by hardware.*/
    CLK->PLLCON |= CLK_PLLCON_PD_Msk;

    /* Enable external 12MHz XTAL, internal 22.1184MHz */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Enable PLL and Set PLL frequency */
    CLK->PLLCON = PLLCON_SETTING;

    /* Waiting for clock ready */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PLL_STB_Msk | 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PLL, STCLK to HCLK/2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STCLK_S_HCLK_DIV2 | CLK_CLKSEL0_HCLK_S_PLL;

    /* Enable IP clock */
    CLK->APBCLK = CLK_APBCLK_UART0_EN_Msk | CLK_APBCLK_PWM45_EN_Msk | CLK_APBCLK_PWM67_EN_Msk;

    /*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PLL;

    /*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2 = CLK_CLKSEL2_PWM45_S_HXT | CLK_CLKSEL2_PWM67_S_HXT;

    /* Reset PWMB channel0~channel3 */
    SYS->IPRSTC2 = SYS_IPRSTC2_PWM47_RST_Msk;
    SYS->IPRSTC2 = 0;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PllClock, SystemCoreClock and Cycy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PllClock        = PLL_CLOCK;            // PLL
    SystemCoreClock = PLL_CLOCK / 1;        // HCLK
    CyclesPerUs     = PLL_CLOCK / 1000000;  // For SYS_SysTickDelay()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0 | SYS_MFP_P31_TXD0;
    /* Set P2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B Channel0~3  */
    SYS->P2_MFP = SYS_MFP_P25_PWM5 | SYS_MFP_P26_PWM6;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UART0->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PLL_CLOCK, 115200);
    UART0->LCR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
/*  Main Function                                                                                          */
/*---------------------------------------------------------------------------------------------------------*/
int32_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
    printf("|                          PWM Driver Sample Code                        |\n");
    printf("|                                                                        |\n");
    printf("+------------------------------------------------------------------------+\n");
    printf("  This sample code will use PWMB channel 2 to capture\n  the signal from PWMB channel 1.\n");
    printf("  I/O configuration:\n");
    printf("    PWM5(P2.5 PWMB channel 1) <--> PWM6(P2.6 PWMB channel 2)\n\n");
    printf("Use PWMB Channel 2(P2.6) to capture the PWMB Channel 1(P2.5) Waveform\n");

    while(1)
    {
        printf("Press any key to start PWM Capture Test\n");
        getchar();

        /*--------------------------------------------------------------------------------------*/
        /* Set the PWMB Channel 1 as PWM output function.                                               */
        /*--------------------------------------------------------------------------------------*/

        /* Assume PWM output frequency is 250Hz and duty ratio is 30%, user can calculate PWM settings by follows.
           duty ratio = (CMR+1)/(CNR+1)
           cycle time = CNR+1
           High level = CMR+1
           PWM clock source frequency = __HXT = 12000000
           (CNR+1) = PWM clock source frequency/prescaler/clock source divider/PWM output frequency
                   = 12000000/2/1/250 = 24000
           (Note: CNR is 16 bits, so if calculated value is larger than 65536, user should increase prescale value.)
           CNR = 23999
           duty ratio = 30% ==> (CMR+1)/(CNR+1) = 30%
           CMR = 7199
           Prescale value is 1 : prescaler= 2
           Clock divider is PWM_CSR_DIV1 : clock divider =1
        */

        /* set PWMB channel 1 output configuration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B, PWM_CH1, 250, 30);

        /* Enable PWM Output path for PWMB channel 1 */
        PWM_EnableOutput(PWMB, 0x2);

        /* Enable Timer for PWMB channel 1 */
        PWM_Start(PWMB, 0x2);

        /*--------------------------------------------------------------------------------------*/
        /* Set the PWMB channel 2  for capture function                                         */
        /*--------------------------------------------------------------------------------------*/

        /* If input minimum frequency is 250Hz, user can calculate capture settings by follows.
           Capture clock source frequency = __HXT = 12000000 in the sample code.
           (CNR+1) = Capture clock source frequency/prescaler/clock source divider/minimum input frequency
                   = 12000000/2/1/250 = 24000
           (Note: CNR is 16 bits, so if calculated value is larger than 65536, user should increase prescale value.)
           CNR = 0xFFFF
           (Note: In capture mode, user should set CNR to 0xFFFF to increase capture frequency range.)
        */

        /* set PWMB channel 2 capture configuration */
        PWM_ConfigCaptureChannel(PWMB, PWM_CH2, 166, 0);

        /* Enable capture falling edge interrupt for PWMB channel 2 */
        PWM_EnableCaptureInt(PWMB, PWM_CH2,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Enable PWMB NVIC interrupt */
        NVIC_EnableIRQ((IRQn_Type)(PWMB_IRQn));

        /* Enable Timer for PWMB channel 2  */
        PWM_Start(PWMB, 0x4);

        /* Enable Capture Function for PWMB channel 2 */
        PWM_EnableCapture(PWMB, 0x4);

        /* Wait until PWMB channel 2 Timer start to count */
        while(PWMB->PDR2 == 0);

        /* Capture the Input Waveform Data */
        CalPeriodTime(PWMB, PWM_CH2);
        /*------------------------------------------------------------------------------------------------------*/
        /* Stop PWMB channel 1 (Recommended procedure method 1)                                                 */
        /* Set PWM Timer loaded value(CNR) as 0. When PWM internal counter(PDR) reaches to 0, disable PWM Timer */
        /*------------------------------------------------------------------------------------------------------*/

        /* Set PWMB channel 1 loaded value as 0 */
        PWM_Stop(PWMB, 0x2);

        /* Wait until PWMB channel 1 Timer Stop */
        while(PWMB->PDR1 != 0);

        /* Disable Timer for PWMB channel 1 */
        PWM_ForceStop(PWMB, 0x2);

        /* Disable PWM Output path for PWMB channel 1 */
        PWM_DisableOutput(PWMB, 0x2);

        /*------------------------------------------------------------------------------------------------------*/
        /* Stop PWMB channel 2 (Recommended procedure method 1)                                                 */
        /* Set PWM Timer loaded value(CNR) as 0. When PWM internal counter(PDR) reaches to 0, disable PWM Timer */
        /*------------------------------------------------------------------------------------------------------*/

        /* Disable PWMB NVIC */
        NVIC_DisableIRQ((IRQn_Type)(PWMB_IRQn));

        /* Set loaded value as 0 for PWMB channel 2 */
        PWM_Stop(PWMB, 0x4);

        /* Wait until PWMB channel 2 current counter reach to 0 */
        while(PWMB->PDR2 != 0);

        /* Disable Timer for PWMB channel 2 */
        PWM_ForceStop(PWMB, 0x4);

        /* Disable Capture Function and Capture Input path for  PWMB channel 2*/
        PWM_DisableCapture(PWMB, 0x4);

        /* Clear Capture Interrupt flag for PWMB channel 2*/
        PWM_ClearCaptureIntFlag(PWMB, PWM_CH2, PWM_CAPTURE_INT_FALLING_LATCH);
    }
}

楼主:
有大神能出来讲讲吗

网友:
PWM定时器可复用为数字输入捕捉功能。如果捕捉功能使能,PWM的输出引脚将被切换至捕捉输入模
式。捕捉器0和PWM0使用同一个定时器,捕捉器1和PWM1使用另一组定时器,以此类推。因此在使用
捕捉功能之前,用户必须预先配置PMW定时器。捕捉功能使能后,捕捉器在输入通道有上升沿跳变
时,将PWM计数器的值锁存至捕捉上升沿锁存寄存器(CRLR),在输入通道有下降沿跳变时将PWM计数
器值锁存至捕捉下降沿锁存寄存器(CFLR)。捕捉通道0的中断是可编程的,通过设定.CRL_IE0 (CCR0
[1]) (上升沿锁存中断使能)和CFL_IE0(CCR0[2]) (下降沿锁存中断使能) 来决定中断发生的条件。 通过设
置.CRL_IE1(CCR0 [17])和.CRL_IE1(CCR0[18]),捕捉通道1有同样的特性。通过设置CCR2中的相应
的控制位,每组的通道2到通道3有同样的特性。 对于每一组,不管捕捉何时产生中断0/1/2/3,PWM计
数器0/1/2/3都将在该时刻重载。
最大的捕捉频率受捕捉中断延迟限制。捕捉中断发生时,软件至少要执行三个步骤:读PIIRx 以得到中
断源,读CRLRx/CFLRx(x=0~3) 以得到捕捉值,最后写1清PIIRx为0。 如果中断延迟要花时间T0完成,
在这段时间内(T0),捕捉信号一定不能翻转。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捕捉频率将是1/T0。例如:
HCLK = 50 MHz, PWM_CLK = 25 MHz, 中断延迟时间 900 ns
因此最大的捕捉频率将是1/900ns ≈ 1000 kHz

网友:
事件捕获功能
计数器提供输入捕获功能,当TxEx引脚(x= 0~3)上的信号发生改变时,可以捕获TDR的值存到
TCAP寄存器中。为了将TxEX引脚用作事件捕获,RSTCAPSEL (TEXCON[4])应该设为0并且定时
器时钟源应该选择HCLK。
软件可以通过TEXDB(TEXCON[6])位使能/关闭TxEx引脚的防弹跳功能。如果禁止防弹跳功能,输
入事件的频率应该小于HCLK 频率的1/3;如果使能防弹跳功能,输入事件的频率应该小于HCLK 频
率的1/8 。否则,捕获功能可能工作的不正常。软件通过TEX_EDGE (TEXCON[2:1])位可以选择检
测的TxEX引脚的边沿相位。
事件计数模式下,软件不必考虑计数器工作在哪种模式下,只要TxEX引脚上的信号发生变化(符合
用户设定),捕获事件就会发生。

网友A(2019-11-13):
看到PWM定时器捕获功能,为啥输入的频率是250,捕获频率是160,还有就是printf("\nPWM generate: \nHigh Period=7199 ~ 7201, Low Period=16799 ~ 16801, Total Period=23999 ~ 24001\n");
    printf("\nCapture Result: Rising Time = %d, Falling Time = %d \nHigh Period = %d, Low Period = %d, Total Period = %d.\n\n",
           u16RisingTime, u16FallingTime, u16HighPeroid, u16LowPeroid, u16TotalPeroid);
    if((u16HighPeroid < 7199) || (u16HighPeroid > 7201) || (u16LowPeroid < 16799) || (u16LowPeroid > 16801) || (u16TotalPeroid < 23999) || (u16TotalPeroid > 24001))
        printf("Capture Test Fail!!\n");
    else
        printf("Capture Test Pass!!\n");
,这样的脉宽是如何计算的,这个结果和示波器捕获天壤之别,完全不对呀,有懂的大神说一下

网友B:
捕获也是需要响应时间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PWM定时器捕获功能,为啥输入的频率是250,捕获频率是160,还有就是printf("\nPWM generate: \nHigh Pe ...

有人给你那贴回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到PWM定时器捕获功能,为啥输入的频率是250,捕获频率是160,还有就是printf("\nPWM generate: \nHigh Pe ...

测试结果打印什么信息了,测试失败?

网友D:
補充一下,timer是24bit, pwm capture是16bit,能補抓的長度時間不同
其它就跟5,6樓的描述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PWM定时器捕获功能,为啥输入的频率是250,捕获频率是160,还有就是printf("\nPWM generate: \nHigh Pe ...

就是你捕获的跟实际的不一致?

网友E:
那个例子看的头疼,特别计算那,不仔细看,真难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