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串口不止两条线

楼主(2019-05-25):
NuMicro M05xxBN/DN/DE提供2个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通道,UART支持普通速度UART,并支
持流控制。UART控制器对从外设收到的数据执行串到并的转换,对来自CPU的数据执行并到串的转
换。UART控制器同时支持IrDA SIR 功能、LIN主/从功能和RS-485功能。 每个UART控制器支持7种类
型的中断。
特性
 全双工,异步通信
 独立的接收/发送16字节FIFO用户装载数据
 支持硬件自动流控/流控制功能(CTS, RTS)和可编程的RTS流控制触发电平
 可编程的接收缓冲触发级别
 每个通道都支持独立的可编程的波特率发生器
 支持CTS 唤醒功能
 支持8位接收缓冲超时功能
 通过设置DLY (UA_TOR [15:8]) 寄存器可以编程在上一个停止与下一个开始位之间数据发送的延迟
时间
 支持break错误,帧错误,奇偶校验错误和接收/发送缓冲溢出检测功能
 完全可编程的串行接口特性
 可编程的数据位, 5, 6, 7, 8位
 可编程的奇偶校验位, 偶校验、奇校验、无校验位或stick校验位 发生和检测
 可编程停止位, 1, 1.5, 或 2 停止位 产生
支持IrDA SIR 功能
 普通模式下支持 3/16位持续时间
支持LIN功能
 支持LIN主/从模式
 支持发送端可编程的break产生功能
 支持接收端break检测功能
支持RS-485 模式.
 支持 RS-485 9位模式
 支持硬件或软件编程RTS引脚控制收发器的传输方向

楼主:
支持硬件自动流控/流控制功能(CTS, RTS)和可编程的RTS流控制触发电平

楼主:
基本配置
UART0功能引脚在P0_MFP 寄存器中配置,UART1的引脚在P3_MFP 寄存器中配置.
UART0 的时钟在UART0_EN(APBCLK[16]) 中使能,UART1在UART1_EN (APBCLK[17]) 中使能.
UART 控制器时钟源在UART_S(CLKSEL[25:24])中选择.
UART 控制器时钟预分频值由UART_N(CLKDIV[11:8])决定.

楼主:
功能描述
UART 控制器支持4种功能包括: UART、 IrDA、 LIN 和 RS-485 模式。用户可以通过设定
UA_FUN_SEL寄存器选择一种功能。4种功能模式将在下面的章节描述。
6.14.5.1 UART 控制器波特率发生器
UART控制器包括一个可编程的波特率发生器,它可以将输入时钟分频来得到收/发器需要的时钟。 波特
率公式是 波特率 = UART_CLK / M * [BRD + 2], 其中M和BRD在波特率分频寄存器UA_BAUD中定义.
下表列出了不同条件下的波特率方程和UART波特率参数设置。IrDA模式下,波特率发生器必须工作在
模式0

网友A:
4条,可以实现大部分串口协议的功能

网友B:
串口不止两条线?

网友C:
楼主的通信需要几条线?

网友D:
没有看懂楼主题目表达的什么意思

网友E:
串到并的转换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F:
NuMicro M05有直接驱动代码的

网友G:
这个有什么其他的功能吗

网友H:
7种类型的中断?

网友I:
LIN主/从功能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