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rDA 功能

楼主(2019-05-25):
UART 控制器也支持 IrDA SIR (串行红外)功能,用户必须设置UA_FUN_SEL [1:0] = ’10’来使能IrDA功
能。SIR规格定义了一个近距离异步串行传输模式,数据格式为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和1个停止位。最
大数据率为115.2 kbps。IrDA SIR框图包含一个 IrDA SIR协议编码/解码。IrDA协议是半双工的,所以不
能同时收/发。IrDA SIR物理层说明发送和接收之间最小需要10ms的传输延迟,该延迟特性必须由软件
实现。.
IrDA 模式下, UA_BAUD[DIV_X_EN] 位需禁用。
波特率 = Clock / (16 * BRD), BRD 为UA_BAUD 寄存器中的波特率分频器.
下图为IrDA 控制框图.

楼主:
IrDA SIR发送编码器
IrDA SIR发送编码器以非归零(NRZ) 调制方式从 UART 输出比特流。. IrDA SIR 物理层指定使用归零,
反向 (RZI) 调制方式,红外光脉冲代表逻辑0。被调制的输出脉冲流被发送到外部输出驱动器和红外光
发射二极管
在正常模式下, 传输脉冲的宽度为 3/16 波特率周期.

楼主:
IrDA SIR接收解码器
IrDA SIR 接收解码器以归零(Return-to-Zero)方式解调由输入探测器输入的比特流,并输出 NRZ比特流
到 UART 作为数据输入。 解码器在空闲模式输入通常为高。 (因为IRCR (INV_RX [6]) 默认设定为1)
当解码器输入低时,表示一个起始位。
IrDA SIR操作
IrDA SIR 编码/解码器提供UART数据流和半双工串行SIR接口间互相转换的功能。. 下图是IrDA编码/解码波形。

网友A:
是不是用这个就可以直接实现各种红外遥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