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嵌入汇编寄存器地址溢出

楼主(2019-05-25):
    执行下列语句,
   asm("banksel PORTA");//选择操作PORTA
    asm("clrf PORTA");//PORTA清0
    asm("banksel LATA");
    asm("clrf LATA");
    asm("banksel ANSELA");
    asm("clrf ANSELA");
    asm("banksel TRISA");
    asm("movlw 0x07");
    asm("movwf TRISA");
出现告警提示为:
main.c:16: warning: (1352) truncation of operand value (0x10c) to 7 bits
main.c:18: warning: (1352) truncation of operand value (0x18c) to 7 bits
main.c:21: warning: (1352) truncation of operand value (0x8c) to 7 bits
main.c:18:警告:(1352)将操作数值(0x18c)截断为7位
因为寄存器文件地址只能为(0x00 ~ 0x7f),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太明白这个,会不会C语言的部分使用了这个寄存器

网友A:
还是不建议混合编程。

网友B:
混合不会寄存器被串改吗

网友C:
只是警告而已,是提醒你这个可能性。你的操作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为何不直接写:
PORTA = 0;
LATA = 0;
ANSELA = 0 ;
TRISA = 0x07;
这么简单几句话不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为何不直接写:
PORTA = 0;
LATA = 0;

这样是简单,但最近在学习用汇编的用法,效率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警告而已,是提醒你这个可能性。你的操作本身没有问题

因为有三个地址值>0x7F,我查了指令的定义是地址值范围为:0~0x7F,所以会报警,但是实际中,地址有很多会超过0x7F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是简单,但最近在学习用汇编的用法,效率高些

你可以试一下C编程, 编译之后看lst反汇编代码, 不见得比你手动写的汇编效率低.
况且开优化等级之后, 生成的代码比你手动写的汇编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并且, 你怎么判断效率的高低? 除非是电机,数字电源核心部分才需要死抠时间, 除此之外, 真的看不出来能用8位PIC16的场合还存在效率不够的问题...

网友E:
效率的高低主要还是看代码逻辑性,并不见得汇编就比C的效率高,还是要看是谁写的

网友F:
C应该相对比较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