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定时器TIM1的分频疑问,请高手帮帮忙,多谢

楼主(2019-05-26):
用TIM1 的TIM_TRGOSource_Update触发ADC,发现我需要的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8-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不能实现,只有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0-1;起作用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000-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48-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1, DISABLE);
}

网友A:
f CK_CNT = f CK_PSC / (PSCR[15:0] + 1)

网友A:
TIM_Cmd(TIM1, DISABLE);

网友B:
按照标准的模式来  分频和周期  以此来确定一个需要的定时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f CK_CNT = f CK_PSC / (PSCR[15:0] + 1)

朋友,给详细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标准的模式来  分频和周期  以此来确定一个需要的定时时间

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
手册里应该说的非常清楚了,理解手册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现在是TIMER的更新事件作为ADC转换使能信号,

这个更新事件的频率跟 TIM_Prescaler TIM_Prescaler 以及时钟源频率 三个东西有关,
跟那个TIM_ClockDivision没有关系,具体细节自己回头看看手册就好了。

【准确地说,如果是高级定时器TIM1/TIM8,还跟那个重复计数寄存器配置有关。】

网友E:
这个需要对寄存器详细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