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跟随器精密整流

楼主(2019-05-26):
如题。

网友A:
你两个输出接一起要出问题的吧

此问题发帖前有考虑,仿真也试过,有的不可以,有的可以,关键是运放的选择。

楼主:
    当选择的运放参数不允许,输出端就需要通过电阻相接,输出幅度稍有影响。或者,采用双电源运放,输出要经二极管相接这样隔离效果好,但是幅度影响大些,二极管受信号频率、强度和温度影响大些,使输出幅度较难预测。

@gmchen :这个问题我打算下一帖讲。
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路,例如比较器LM339,外接一个公共的上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两个输出接一起要出问题的吧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可以在运放输出端串联二极管解决。

@123987 :可以是精密整流,只要反馈是从“二极管之后”引出。从“二极管之后”引出,就可以利用运放的高增益,避免二极管正向压降的影响。
那样还是“精密”整流器吗?

网友C:
只有multisim能仿真出这个结果

楼主:
    运放参数对精密整流的影响很大。以X大上传的电路为例(由于跟以往电路不同,这几天在仿真学习,没有别的用意),用LM358根本无法整流(黑线),但是仅仅改变一个参数,就可以(红线)。

网友D:
直接用运放(不用二极管)精密整流,完全可行,但是不具有通用性,对运放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运放(不用二极管)精密整流,完全可行,但是不具有通用性,对运放有特殊要求。

...

     对。运放参数的选择确实有特殊要求,一些精密整流也有相同的问题。如本版10个整流第10个电路,如果运放选择不适当,也实现不了。与首楼电路同个问题:开环增益过大。按照我仿真结果统计推出运放延时的估算:td=0.7Ao/2piGBW,在低频,延时与半周期比较占权可以忽略,但是一上千HZ,失真就明显了。所有此类电路不宜用于高频整流。

对你的运放延时感兴趣。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的结论以及统计方法等,或者另开一帖讨论。

楼主:
这是我在另外一帖的回复,方便查阅,copy如下:

  运放将输入信号放大到Va=Vi+Vd(Vd是二极管的启动电压)才能实现小微信号的精密整流Vo=Vi,而Va<Vd时,D不导通无负反馈,处于开环状态,单位增益带宽GB=GBW/Ao,相当于截止频率很低的低通滤波,运放输出Va(黑线)比输入Vi(红线)延时td=0.7Ao/2pGBW,设二极管没有延时,即上升到Vd导通,输出Vo=Vi,延时td使馒头波缺一块。当Vi正半周结束,负半周在td延时内过冲就多出一小块,如紫色圈的绿线三角形。二极管的结电容会出现尖窄脉冲,导通延时将加大失真。这些是电路结构造成的,无法克服。下电路运放Ao=1e+3,GBW=1e+6,即td=0.7(1e+3)/2p(1e+6)=111.5us,此值随输入频率有所改变,可大致评估GBW和Ao对整流精度的影响。

更多操作

@captzs :其实你的这个电路我做过类似的实验,现象与你的仿真基本相同,结论也相同,就是运放退出饱和的延时。但是没有做得很深入。
@captzs :这个延时是运放从饱和状态退出的过程,应该与运放的内部结构有关,估计直接将它与GBW关联有些勉强。
哦,发出来以后才看到你的说明,对不起!
延时td=0.7Ao/2pGBW,这个公式怎么来的?有推导过程吗?
gmchen:我用很笨的方法,改变参数,仿真的数据记录,有时要百几十次,比对后,用接近的关系式例如截止频率公式验算,再回头有针对性的改参数看看是否pass。我看了你那些系列贴,虽然很多不懂,但是可以看出你的理论水平较高,看看能不能用正规的方法推算出准确的公式。

楼主:
@gmchen :我不是学模电的,虽然也看过几本很基础的书,但是大多数模电的电路原理是"翻译"仿真得来的,有时候讲得沾沾自喜,殊不知别人早就有了或者教科书都有,我却无知。
   看到你有做过实验的回复,很高兴。我是这样推出来的,延时td=0.7RC,而RC=1/2pifo,设GB=fo,
则0.7td=1/2piGB,将GB=GBW/Ao代入整理的td=0.7Ao/2piGBW。

@gmchen :对,我在帖中一直说是估算,因为随输入信号频率有所改变。现在测试高频精密整流,用它计算有时准。有时不准,我试图能不能摸到门道。谢谢你的的实验。
我今天又做了一遍实验,用的运放的开环截止频率(就是你说的那个f0)是100kHz,按照你的经验公式,延时大约是1us,但实际测量的是100ns.
这个推导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在RC电路中延时0.7RC是有前提的。第二,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确实很像RC,但它不是RC,而且在进入饱和以后那个频率特性也完全不成立了。 所以你这个公式只能说是经验公式。

楼主:
运放输出端直接连接的问题。
  差分对管两个集电极直接相接输出实现倍频,别以为月亮是外国的圆,大老远去引进小鬼子的电路,本版网友yuanzhoulu在“简单低失真度正弦波2倍频电路,一个新的电路”一帖就有详细的电路实验。经实际电路证实可行,两管轮流导通,截止管是导通管的负载。推挽电路也一样,两个发射极直接相连输出。

楼主:
三年前在上述网友的倍频帖中,我的一个运放两个输出端直接相连的电路,被批输出信号被另一个运放短路,我想不出短路的电路原理;如果会,自己的信号不就也短路掉;自己的信号能够传输,别人的信号则短路,这是特异功能。以下将上述差分对管拆开,分别代表AB运放的输出,而两个输出端直接连接输出,电路原理与差分对管基本一样,仅运放内部集电极电阻减少一半,截止的运放的输出管截止,成为对方的负载。推挽输出,原理一样,不再啰嗦。

楼主:
当参数说明书的Ro很小时,有的仅小数后一两位,就要避免这样使用。以下改动6楼电路参数说一说Ro问题。运放单电源供电,二极管不要,电阻R=75Ω,调节Rf,使馒头波幅度相等,输出电压仅输出电压的一半,为什么?由于358的输出阻抗75Ω,输入信号至跟随器+端电压被R/Ro分压一半,输出就仅一半。如果选择运放的Ro很小,就必须插入电阻提高分压比,不然输出幅度就很小。

楼主:
输出失调电压的影响
如果输出失调电压是+向,馒头波将被抬高Vos(黑线),信号幅度大时可以忽略。精密整流面向小信号,在估算精度时就要考虑,Vp=mV的馒头波,Vp相差一两mV,就不可接受。输出失调电压调0的传统方法是加一个补偿电压,本电路采用电阻Ra=Rb=Vos/(Ibs+0.5Ios),调0后如绿线。一个说法是运放的Vos参数不是确定值,其实,用电压补偿的依据也是Vos,两种方法的不确定性一样。

楼主:
续15楼。
    平衡电阻的启示
   提出“平衡电阻”者认为运放两个输入端加相等电阻R=Re//Rf,就可以对输出失调电压调0,有的教科书纳入。这是错的,因为两个基极电流并不相等,Ib+≠b-。但是却给了启示:运放输入端加电阻,基极电流产生的压降可以改变输出失调电压。如果令R(Ib+)=Vos+(Re//Rf)(Ib-),那么输出失调电压就被调0,移项的R=[Vos+(Re//Rf)(Ib-)]/Ib+,这是代数和运算,计数值+,即R加在+输入端,如果负,加在-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运放参数的选择确实有特殊要求,一些精密整流也有相同的问题。如本版10个整流第10个电路,如果 ...

你六楼加了二极管不也出现失真了吗 ?

失真与加不加隔离二极管无关,开环增益过大延时大就失真。此类正负半周不对称输出,对Ao要求特殊,应用就受限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gmchen :我不是学模电的,虽然也看过几本很基础的书,但是大多数模电的电路原理是"翻译"仿真得来的,有 ...

RC=1/2pifo    GB=fo    0.7td=1/2piGB    GB=GBW/Ao-------------这些怎么来的呢?

上面都有说,但是要特别关注网友gmchen的实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参数对精密整流的影响很大。以X大上传的电路为例(由于跟以往电路不同,这几天在仿真学习,没有别的 ...

你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参数对精密整流的影响很大。以X大上传的电路为例(由于跟以往电路不同,这几天在仿真学习,没有别的 ...

我仿真的是这样的效果  你运放电压是如何设置的?

是不是6楼电路?用什么运放和电路参数,将电路贴出。如果是6楼电路,要调节Rf/Re比例,使馒头波等幅。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参数对精密整流的影响很大。以X大上传的电路为例(由于跟以往电路不同,这几天在仿真学习,没有别的 ...

用mulitisim输出什么都没 咋回事

@captzs :A0怎么可能有那么小的 都是几千上万的啊
@QWE4562009 :1,将358的开环增益Ao参数改为50;2,在仿真元件库选择Ao<500运放试试;3,如果1、2都无法执行,就只能请教X大。
@captzs :找不到321
@QWE4562009 :321
@captzs :321还是324
@captzs :好的 谢谢 我试试
用LM321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运放参数对精密整流的影响很大。以X大上传的电路为例(由于跟以往电路不同,这几天在仿真学习,没有别的 ...

用的LM324  如图  也是不对的

那你20楼的波形图是怎么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用的LM324  如图  也是不对的

你看下这个

@captzs :不会吧?我就是用multisim2001画的啊
@QWE4562009 :不是。是EWB软件。
@captzs :你用的是multisim吗?
下载后打不开。

楼主:
影响精密整流的关键因素是运放参数。
左图358运放,整流1KHz的正弦波,正半周直接从电阻无延时输出,负半周经运放和二极管延时输出失真如红线。
用电阻代替二极管如右图,负半周延时319us如黑线,比左图小,即二极管对延时贡献34us,占1/10。可见运放参数是大头。

楼主:
*),一个压摆率参数1e+8v/s的运放,按照定义,是可以传输Vp=1V,频率fs=(1e+8)/2piVp=15.9MHz的正弦波。为什么以下仿真,10MHz正弦波,输入1V,输出衰减至2mV(红线)

楼主:
*),这就是带宽问题,因为该运放的GBW=1e+4Hz,搭建跟随器的“电路压摆率”=2piGB远远小于压摆率参数1e+8v/s,传输正弦波只能按照2piGB生成输出波形,也就说,调理fs=1e+4Hz的正弦波,衰减3db,相位差45度。这就是后帖要说的,影响精密整流的运放参数是2piGB和运放压摆率参数的小者,绝大多数是2piGB

楼主:
@yuanzhoulu:你在陈老师的主题,贴出的那些电路,我就是看几天几个月都不懂,一贴出就能够看懂叫好的,却不见讲出子丑寅卯。
只有找出影响精密整流的关键因素,对症下药只须很少器件。完成一个功能,电路越简单越好。不过精密整流,按照陈老师的实验,现有的电路,用于高频几乎不可能。

楼主:
  也算响应陈老师关于压摆率的提议,不过我“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此发帖。

*),一个GBW=1MHz的运放358,连一个10Hz的正弦波都整流不了,为什么?(各仿真件可能不同,但是好不到哪来去)
    正弦波负半周过0至运放输出电压小于二极管导通的时间td,运放处于开环,GB=GBW/Ao=(1e+6)/(1e+5)=10Hz,对应的“电路压摆率”(不懂该如何定义,聊如此称呼)只有2piGB,只能调理对应斜率的正弦波频率fs=GB=10Hz,将延时45度,即td=T/8=12.5ms,在此时间内,负半周通过电阻输出0轴以下多一块,对应馒头波就缺一块。如果正负半周都通过运放输出的电路,每个馒头波都少一块。二极管导通后,电路增益1,就按照运放的压摆率参数输出波形。一般放大电路,如果fs=GB,延时输出波形不至于非线性失真,但是,馒头波的失真是非线性的;还有,一般放大电路的G远远小于Ao,所以说,精密整流电路对GBW的要求更高。

楼主:
*),上述分析,GBW/Ao是影响精密整流的关键项,而Ao是关键参数,这样应该对症下药的是Ao
设置补偿电阻Rb/Ra,负半周时运放增益从1e+5降低到Rb/Ra=5,即GB=1/5=0.2MHz,再按照我以前对一般放大电路的仿真经验系数,正弦波频率fs=GB/40=5KHz取值,馒头波基本不失真,仿真如下,不同精度要求取值不同。调节Rf/Re比例值使馒头波等幅;调节Ra//Rb的并联值升降馒头波,将直流分量调0又保持G=5。虽然大幅度提高正弦波频率,但是,凡是补偿法都是治标的。就算GBW高达1GHzAo=500,这样的运放电路整流频率fs=GB=1/500=2MHz的正弦波,输出馒头波还失真,可见,此类电路只能用于低频,高频整流要另想办法。

网友F:
信号不是对地的,没什么利用价值,毕竟还要一组仪放做转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不是对地的,没什么利用价值,毕竟还要一组仪放做转移.

输出信号的波形是负载10K电阻量出的,即U端对地电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信号的波形是负载10K电阻量出的,即U端对地电压。

那你把示波器一端接到地测量.

楼主:
   摸摸,示波器接地没事。你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摸摸,示波器接地没事。你是不是发现什么问题?

是啊,运放 少了一个,多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运放 少了一个,多个二极管.

      你说的是与首楼电路不同吗?两个电路的输出都是对地输出,首楼输入的正弦波与一般全波整流一样,不能直接接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与首楼电路不同吗?两个电路的输出都是对地输出,首楼输入的正弦波与一般全波整流一样,不 ...

我说的就是不接地,没什么使用价值.

@摸摸 :关于地就不必再讲。 你说的“精密”问题我有同感,现有的电路都回避一个失真和高频问题,多数夸夸其谈。我没有你的实际经验,这是从仿真中发现这些问题。所以企图看看有没有另类办法。但是无论如何,带宽*积的规则要遵守,不可能整流会比一般放大好些。谢谢你的回复。
@captzs :精密整流我当年就有需要而做过,结果几乎网上的图都不能用,或者效果不好.完全不能算"精密",当然,仅仅相对于二极管来说的话,那我无话可说.我当时的信号放大完在能用的情况下也只有几mV,而且还包括干扰.而且不方便再放大了.所以搞了好久,还是放弃了换了方案.
@captzs :首先你这个电路输出一个信号,不是说在某两点间测出这个信号就得,因为后期未必好处理,1楼的图中,即使做成了,测出了很好的整流波形,但是示波器是接在电路的某两点间,而不是某一点对地,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转换的电路才能丢到下一级处理,比如进ADC,因为ADC的测量是对地的.而多出的这个电路,排除成本不说,它对波形也多少有一定影响.所以我说,实际没什么使用价值
有没有使用价值先不要理他,你说的不接地是指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