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知道中断程序执行的时间

楼主(2019-05-26):
请教一下群里的高手,怎么知道中断程序执行的时间,怎么知道整个程序执行时间,有多少步。

网友A:
虽然说通过汇编指令可以数出时间来, 但毕竟也不方便.
我们通常会用备用的 IO 口通过输出方波来测量代码执行时间

楼主:
编译的代码量都知道,理论上也应该可计算出执行时间啊,这方面我是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通过汇编指令可以数出时间来, 但毕竟也不方便.
我们通常会用备用的 IO 口通过输出方波来测量代码执行 ...

和我想法一样

网友C:
读定时器,两次的差值就是时间

网友D:
进去拉高某个IO,退出时候拉低。  测量这个波形之宽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读定时器,两次的差值就是时间

这个办法也不错,可以通过通讯的方法输出来了

网友E:
以前我还真的用IO口输出来看中断执行时间,但是08年用上了STM32和RTOS以后就再也没有干过这种蠢事。

中断里面就负责检查下为什么中断,然后post queue,不需要检查的就post signal,让pend在queue或者signal上面的task去执行好了。中断处理函数都是纳秒级别的,不需要知道执行了多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我还真的用IO口输出来看中断执行时间,但是08年用上了STM32和RTOS以后就再也没有干过这种蠢事。

中断 ...

us级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