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9-05-26):
1、time[i_i]=timecount*50+TH0*0.256+TL0/1000;这句话是怎么计算间隔时间的呢?后边的TH0*0.256+TL0/1000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2、memset(at24cxx_buf,0,12);不知道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走过路过的大神帮忙给讲讲呗

网友A:
前面一句,是一个time数组单元的值。这里timecount不清楚是已知的变量还是宏定义。后面挺清楚,TH0/4+TL0/1000。=timecount值*50+TH0寄存器数/4+TL0寄存器数/1000。
后面虽然没看见函数的具体内容,根据一般的意思,应该是一个AT24CXX系列寄存器的数据保存函数,数据预先保存于at24cxx_buf数组中,后面应该是起始地址和数据长度吧。不过准确的判断需要知道该函数本身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