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把16个通道全并联起来来驱动LED

楼主(2019-05-26):
用的stm8进行LED驱动,当我用1个通道驱动时,波形比较正常,只是导通与截止时Vout的压差不是很大。可是当我把16个通道全并联起来来驱动LED时,波形就不对了

网友A:
一个通道那样前半段为低电平,后半段为高电平

网友B:
此刻的是方波,有时在一个周期结束会出现震荡。有没有人16个通道并联用过这款芯片

网友C:
从数据手册看, 应该是每个通道各自驱动 LED. 没有说可以并联的.

网友D:
这个是肯定的,直接去驱动led灯的不可取

网友E:
这个采用串联的驱动难道不好么?

网友F:
这个驱动方式本身不科学的,需要考虑MCU的IO的驱动总能力的。。

网友G:
应该是每个通道各自驱动 LED

网友H:
MCU的IO的驱动能力够吗?

网友I:
看起来是个笨办法, 但是应该是能够有效的, 当然条件是各路的输出完全同步。。

网友J: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因为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K:
可以通过后级驱动电路来增加驱动能力吗?

网友L:
是不是时序控制有问题

网友M:
是不是带载能力不够啊

网友N:
是不是带载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