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加负载立马就降下来了

楼主(2019-05-26):
有没有人用过5V转正负48V的开关电源芯片,模拟话机用的输出30mA就够了,选了的LM5001,空载可以输出正负48V,但是一加负载立马就降下来了。。

网友A:
这个落差太大了,我帮你问问专家。。

网友B:
去提官网试试 那个设计软件的。

网友C:
5V直接转到48V的,电压差的确很大的,受负载一点影响,压差的变化是很明显的。。

网友D:
要不在48V的输出端接一个电压跟随器的试一下

网友E:
电压的压差的确太大的,驱动上跟不上的

网友F:
对于 BOOST 升压过大, 确实电路的稳定性会受影响.
但是电压跌落的问题应该不在这里, 应该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 包括电感的选择

网友G:
才1W而已,还是从L,F,反馈回馈零极点去考量解决

网友H:
这个空载之后有什么变化?

网友I:
当然了 升的太多了

网友J:
带载能力不够啦

网友K:
当然是带载能力不够了  你换成两级转换试试看

网友L:
肯定没有多少带载能力啊 比例摆着呢

网友M:
用大功率的试试看

网友N:
多简单啊  功率不够了呗

网友O:
功率不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