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控制增益的电压不一样

楼主(2019-05-26):
输入信号的大小不同时,要保证相同的放大倍数,控制增益的电压不一样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情况下 不应该有此问题@!!

网友B:
你说的不同输入,要保证相同的放大倍数,需要不同的控制电压的现象是不正常的。

网友C:
能否把你的输入/输出、需要的增益、增益控制电压数据统计出来?

网友D:
VGA810是电压控制的程控放大器,增益由控制电压控制,当输入/输入在VGA810标定的输入/输出范围内,控制电压在-2V~0V之间时,增益和控制电压具有很好的线性度。。

网友E:
放大倍数  是运放的一个重要因素

网友F:
放大倍数怎么和信号有关了?

网友G:
弄个反馈电路,才能保证一致。

网友H:
能否试试可控增益,可控增益不行吗?

网友I:
跟芯片本身有关

网友J:
不应该不一样啊

网友K:
数据手册上 也是这么写的吗

网友L:
应该跟控制电压没有关系拉

网友M:
楼主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N:
一般芯片的控制电压都是一样的楼主的这个好奇怪

网友O:
能看看楼主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