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控制整体输出的功率

楼主(2019-05-26):
我想用4节磷酸铁锂电池组成一个升压电路,由于铁锂电池输出的电流有限,想控制整体输出的功率,请问一般使用什么方法控制?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芯片都有过流保护功能的.

网友B:
仔细研究研究技术手册   应该是可以的   另外   你看看你能不能将输出电压提高点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路用在哪里   如果感觉功率不够  可以换一个功率比较大的芯片

网友D:
我不明白的是功率一定了即使提高输出电压对于Iin也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E:
整个整流用pwm控制不过你得费点事

网友F:
应该还是在那个电流检测电阻上做**

网友G:
要控制整体的输出功率的,主要考虑输出电流的限制设计的。

网友H:
升压电路的要注意电流的变化的。。

网友I:
这个使用限流器的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J:
自己做的话怎么做限流电路呢

网友K:
需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呢

网友L: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既然电池的电流已经到上限了再怎么控制也是没用的.
又或者你是想做过电流保护?

网友M:
楼主应该是想加上过流保护

网友N:
那需要看你的后续电路是什么需求的啊

网友O:
是控制功率还是控制电流呢

网友P:
电池串联也不太好

网友Q:
需要多大的功率呢

网友R:
拆开一个看看别人的设计

网友S:
可以改用大功率电池啊

网友T:
不太清楚 帮楼主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