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大HC32L110全是坑

楼主(2019-05-26):
有个低功耗项目,本来想用新塘新品ML51,为了支持国产,看到华大HC32L110也可以,画了块板,谁知这个货一步一个坑,手册写的也不严谨,历程不全且不细致,现在问题ADC单次采集外部通道一切正常,但采集内部温度传感器和1/3VCC就是不行,有关这2路也已经按照手册进行了设置,另外若完全按手册ADC设置流程配置保准都不行,白白浪费我好多天时间,再不行只能放弃。
函数库写的很复杂,一个小小的单片机搞这么复杂干嘛,想不用函数库或用部分函数,部分这届寄存器,但发现好多具体问题,连个中断函数都搞成回调,改了吧又怕和官方不兼容。

国产IC直接找他们FAE啊,可以直接帮你方案做好了给你,量产就行了。

网友A:
请留下联系方式,会有FAE跟进解决。

网友A:
根据据你的描述,可能是没有打开ADC内的BUFEN.
-----------------------------
寄存器中关于采样1/3VCC及温度传器器的说明如下。
0101:选择通道5输入P3.5
0110:选择通道6输入P3.6
0111:选择通道7输入P0.1
1000:选择通道8输入P0.2
1001:1/3VCC 注:ADC_CR0.BUFEN必须为1
1010:内置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 注:ADC_CR0.BUFEN必须为1
1011:内部基准1.2V输出电压 注:ADC_CR0.BUFEN必须为1

网友B:
开启buff之后,也有注意采用速率,ADC_Clk   /(采样时间(4~12clk)+转换时间16个clk),不得超过200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据你的描述,可能是没有打开ADC内的BUFEN.

寄存器中关于采样1/3VCC及温 ...

开了

网友B:
能否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你的代码贴上来看看?

uint32_t init_adc(void)
{
/*
        DDL_ZERO_STRUCT(stcAdc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Cont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Irq);
        DDL_ZERO_STRUCT(stcAdcIrqCalbaks);
        //ADC配置
        Adc_Enable();
        M0P_BGR->CR_f.BGR_EN = 0x1u;  //BGR必须使能
        M0P_BGR->CR_f.TS_EN = 0x1u;   //内置温度传感器,视使用需求
        delay100us(1);

        stcAdcCfg.bAdcInBufEn = 1;
        stcAdcCfg.enAdcOpMode = AdcNormalMode;                //连续采样模式
        stcAdcCfg.enAdcClkSel = AdcClkSysTDiv2;             //PCLK
        stcAdcCfg.enAdcSampTimeSel = AdcSampTime4Clk;       //8个采样时钟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RefVolSelInBgr2p5;    //参考电压:内部2.5V(avdd>3V,SPS<=200kHz)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RefVolSelAVDD;           //参考电压:AVDD
   stcAdcCfg.bAdcInBufEn = TRUE;
         //stcAdcCfg.bAdcInBufEn = FALSE;                      //电压跟随器如果使能,SPS采样速率 <=200K
        stcAdcCfg.enAdcTrig0Sel = AdcTrigDisable;           //ADC转换自动触发设置
        stcAdcCfg.enAdcTrig1Sel = AdcTrigDisable;
        Adc_Init(&stcAdcCfg);

        stcAdcIrq.bAdcIrq = TRUE;                            //转换完成中断函数入口配置使能
        stcAdcIrq.bAdcRegCmp = FALSE;
        stcAdcIrq.bAdcHhtCmp = FALSE;
        stcAdcIrq.bAdcLltCmp = FALSE;
        stcAdcIrqCalbaks.pfnAdcContIrq = AdcContIrqCallback; //转换完成中断入口函数
        Adc_ConfigIrq(&stcAdcIrq, &stcAdcIrqCalbaks);        //转换中断入口函数配置
        Adc_EnableIrq();                                     //中断使能
        Adc_CmpCfg(&stcAdcIrq);                              //结果比较中断使能/禁止配置

        stcAdcContCfg.enAdcContModeCh = AdcExInputCH4;      //通道0 P24
//        stcAdcContCfg.enAdcContModeCh = ADCIN_VCC;      //通道0 P24
        stcAdcContCfg.u8AdcSampCnt = 0x00u;                 //P24 连续累加次数(次数 = 0x09+1)
        stcAdcContCfg.bAdcResultAccEn = FALSE;               //累加使能
        Adc_ConfigContMode(&stcAdcCfg, &stcAdcContCfg);

*/

M0P_ADC->CR0_f.ADCEN = 1u;
        M0P_BGR->CR_f.BGR_EN = 0x1u;  //BGR必须使能
        M0P_BGR->CR_f.TS_EN = 0x1u;   //内置温度传感器,视使用需求
        delay100us(1);

    M0P_ADC->CR0_f.SEL = ADCIN_temp;
    M0P_ADC->CR0_f.ADCEN = 1u;
    M0P_ADC->CR0_f.CLKSEL = AdcClkSysTDiv2;//pstcAdcConfig->enAdcClkSel;
    M0P_ADC->CR0_f.SAM = AdcSampTime4Clk;//pstcAdcConfig->enAdcSampTimeSel;
    M0P_ADC->CR0_f.SREF = RefVolSelInBgr2p5;//pstcAdcConfig->enAdcRefVolSel;
    M0P_ADC->CR1_f.CT = 0u;
    M0P_ADC->CR0_f.BUFEN = TRUE;//pstcAdcConfig->bAdcInBufEn;

    M0P_ADC->CR0_f.IE = 1u;
    M0P_ADC->CR1_f.REGCMP = 0u;
    M0P_ADC->CR1_f.HTCMP = 0u;
    M0P_ADC->CR1_f.LTCMP = 0u;
                M0P_ADC->CR1_f.RACC_EN = 0u;
                M0P_ADC->CR1_f.TRIGS0 = 0u;
                M0P_ADC->CR1_f.TRIGS1 = 0u;
                M0P_ADC->CR2_f.ADCCNT = 0u;
                M0P_ADC->CR2_f.CH0EN = 0u;
                M0P_ADC->CR2_f.CH1EN = 0u;
                M0P_ADC->CR2_f.CH2EN  = 0u;
                M0P_ADC->CR2_f.CH3EN  = 0u;
                M0P_ADC->CR2_f.CH4EN  = 0u;
                M0P_ADC->CR2_f.CH5EN  = 0u;
                M0P_ADC->CR2_f.CH6EN  = 0u;
                M0P_ADC->CR2_f.CH7EN  = 0u;

        EnableNvic(ADC_IRQn, 3, TRUE);

        return Ok;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M0P_ADC->ICLR_f.CONT_INTC = 0u;
        adc_count++;
  AD.ch++;
        switch (AD.ch)
        {
        case 1:
                M0P_ADC->CR0_f.SEL = ADCIN_300v;
                AD.temp += M0P_ADC->RESULT_f.RESULT;//取温度AD数据
    M0P_ADC->CR0_f.START = 1u;
                break;
        case 2:
                M0P_ADC->CR0_f.SEL = ADCIN_bright;
                AD.R3 += M0P_ADC->RESULT_f.RESULT;//取电阻AD数据
    M0P_ADC->CR0_f.START = 1u;
                break;
        case 3:
                M0P_ADC->CR0_f.SEL = ADCIN_batt;
                AD.bright += M0P_ADC->RESULT_f.RESULT;                        //取光敏AD数据
    M0P_ADC->CR0_f.START = 1u;
                break;
        case 4:
                M0P_ADC->CR0_f.SEL = ADCIN_temp;
                AD.batt += M0P_ADC->RESULT_f.RESULT;                        //取光敏AD数据
                break;
        }
}

SCS_SETENA 01008040
SCS_IPR0 00000000
SCS_IPR1 00C00000
SCS_IPR2 00000000
SCS_IPR3 C0000000
SCS_IPR4 00000000
SCS_IPR5 00000000
SCS_IPR6 000000C0
SCS_IPR7 00000000
ADC_CR0 4565
ADC_CR1 0000
ADC_CR2 0000
ADC_IFR 0000
ADC_ICLR 000F

网友B:
引用 楼主:
uint32_t init_adc(void)
{
/*

你这样配置,ADC中断是有问题的,因为单次转换原本是靠查询,不会产生中断的,手册的步骤也只写了查询。
如果想要使用中断功能,可以借助区间比较的中断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配置,ADC中断是有问题的,因为单次转换原本是靠查询,不会产生中断的,手册的步骤也只写了查询。
...

你意思是, ADC单次转换不能中断?这不就成半残废了?奇葩。

网友B: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可以通过区间比较中断的方式用中断处理。因为这里面就是两个中断,一个是连续转换的中断,一个是区间比较的中断,你不能用单次转换来使用连续转换的中断吧?
看你的代码是用寄存器写的,我刚刚也写了一下,分别是用单次采样的查询和中断两种方式采样1/3Vcc和内部温度传感器,
请参考:
这个是查询方式(main.c文件)
int32_t main(void)
{
    M0P_CLOCK->PERI_CLKEN_f.ADC = 1;
    M0P_CLOCK->PERI_CLKEN_f.GPIO = 1;

    M0P_ADC->CR0_f.ADCEN = 1u;
    M0P_BGR->CR_f.BGR_EN = 0x1u;  //BGR enable
    M0P_BGR->CR_f.TS_EN = 0x1u;

    delay100us(1);

    M0P_ADC->CR1_f.CT = 0;
    M0P_ADC->CR0_f.SREF = 1;    //2.5V
    M0P_ADC->CR0_f.CLKSEL = 0;  //0:PCLK,
    M0P_ADC->CR0_f.SAM = 3;     //3:12 clk,
    M0P_ADC->CR0_f.BUFEN = 1;

    /*
    When System clk is 4MHz, ADC SPS  = 4MHz / (12+ 16) = 143K.

    If the BUFEN is set as enable, the ADC SPS must be set less than 200K
    */

    while (1)
    {
        M0P_ADC->CR0_f.SEL = 9;  //1/3Vcc
        M0P_ADC->CR0_f.START = 1;
        while(1 == M0P_ADC->CR0_f.START);
        u16AdcVal01 = M0P_ADC->RESULT_f.RESULT;

        M0P_ADC->CR0_f.SEL = 10;  //temprature
        M0P_ADC->CR0_f.START = 1;
        while(1 == M0P_ADC->CR0_f.START);
        u16AdcVal02 = M0P_ADC->RESULT_f.RESULT;
    }
}

这个是中断方式:

(main.c文件)
void Adc_Int(void)
{
    if(1 == M0P_ADC->IFR_f.HHT_INTF)
    {
        if(9 == u8FlagChannel)
        {
            u16AdcVal01 = M0P_ADC->RESULT_f.RESULT;
        }
        else if( 10 == u8FlagChannel)
        {
            u16AdcVal02 = M0P_ADC->RESULT_f.RESULT;
        }
        else
        {
        }

        M0P_ADC->ICLR_f.HHT_INTC = 0;
    }
}

int32_t main(void)
{
    M0P_CLOCK->PERI_CLKEN_f.ADC = 1;
    M0P_CLOCK->PERI_CLKEN_f.GPIO = 1;

    M0P_ADC->CR0_f.ADCEN = 1u;
    M0P_BGR->CR_f.BGR_EN = 0x1u;  //BGR enable
    M0P_BGR->CR_f.TS_EN = 0x1u;

    delay100us(1);

    M0P_ADC->CR1_f.CT = 0;
    M0P_ADC->CR0_f.SREF = 1;    //2.5V
    M0P_ADC->CR0_f.CLKSEL = 0;  //0:PCLK,
    M0P_ADC->CR0_f.SAM = 3;     //3:12 clk,
    M0P_ADC->CR0_f.BUFEN = 1;

    /*
    When System clk is 4MHz, ADC SPS  = 4MHz / (12+ 16) = 143K.

    If the BUFEN is set as enable, the ADC SPS must be set less than 200K
    */
    M0P_ADC->HT_f.HT = 0;
    //M0P_ADC->LT_f.LT = 0;
    //M0P_ADC->CR1_f.REGCMP = 1;
    M0P_ADC->CR1_f.HTCMP = 1;
    //M0P_ADC->CR1_f.LTCMP = 1;
    M0P_ADC->CR0_f.IE = 1;
    EnableNvic(ADC_IRQn,3,TRUE);

    while (1)
    {
        M0P_ADC->CR0_f.SEL = 9;  //1/3Vcc
        u8FlagChannel = 9;
        M0P_ADC->CR0_f.START = 1;

        delay100us(1);

        M0P_ADC->CR0_f.SEL = 10;  //temprature
        u8FlagChannel = 10;
        M0P_ADC->CR0_f.START = 1;

        delay100us(1);
    }
}

(interrupts_hc32l110.c文件):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Adc_IRQHandler(0);
    Adc_Int();

}

(interrupts_hc32l110.h文件):
extern void Adc_Int(void);

网友C:
全身坑啊全是坑

有写的不好或不便的地方,欢迎提出,我们一定即时修改相关手册,让各位有更便捷的使用体验^_^
您要是认为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沟通,咱FAE会第一时间解疑答惑^_^

网友D:
有个项目刚用了110,低功耗非常好,1000uf电容工作15分钟没问题,但没用AD,效果还不错,有问题找FAE基本都能解决,目前用了这么多单 片机,华大的FAE还是很不错的,希望工程师们大力支持,都用国内芯片。

网友E:
台湾新唐也算国产货吧?

@戈卫东 :认识!
不知道新唐的人认不认

网友F:
用国产芯片千万别用库,千万别用库,宁愿自己多折腾一下程序,也别用他们的库。看数据手册是考验你语文功底了,并且一定要看最新的数据手册!不然可能你调试一直有问题的某功能在最新的数据手册里该已经被删除了。我不是国产黑,以上只是我使用几款国产芯片之后的真实体验和衷心提醒。这是现阶段国产芯片普遍存在的问题,希望今后越来越好!

只能慢慢来。刚开始接触华大的arm
@wh6ic :嗯,最怕的就是库函数有问题,这种情况FAE都会懵逼,我有经历过因为库函数BUG而浪费两天时间的事,后面就养成了能不用库就不用库的习惯。慢慢地发现直接调用寄存器也挺爽。
正常,很早以前用 Ti 的 ADS8345,也是一堆坑,它的FAE也解决不了,惊动了白皮,也没有下文。后来是无意中,写错了代码,反而成功读出来了

网友G:
应该不是坑 为了开发方便而已

网友H:
我觉得每个厂家的都是这样啊  没啥坑不坑的说法吧

网友I:
只能说明楼主代码读的还比较少

网友J:
以前我刚接触st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不过看多了 也就习惯了 楼主也慢慢适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可以通过区间比较中断的方式用中断处理。因为这里面就是两个中断,一个是连续 ...

多谢已经搞定了,问题出在不知道AD单次竟然不会中断,表示这个设计很奇葩,之前能用原因是我自己都没注意是开着连续转换,好在还有变通的方法,昨天就已经搞定了。

楼主:
本来就使用的一个新的芯片有些寄存器不了解,用库也是顺藤摸瓜,但库搞的太复杂那这根藤就有点太长了,不出问题很快,出了问题还得一点一点查找反而浪费时间,库可以有,也应该有,也很有用但不要搞那么复杂,太复杂没意义,毕竟有时还会遇到空间不够的时候,当你用一款芯片用久了,就不再用库了,节省资源。用过几款带库的,我基本上就是越用调用库函数越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已经搞定了,问题出在不知道AD单次竟然不会中断,表示这个设计很奇葩,之前能用原因是我自己都没注意 ...

之后的M0+的芯片的ADC改了,都有中断了。比如L136/L130/F030/L176……

网友K:
这FAE很给力啊

网友L:
看了下,这FAE很给力

网友M:
我们也有项目使用华大单片机,都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有些问题是自己跳坑里了。

网友N:
想当然害人

网友G:
华大的技术支持不错的 可以直接咨询

网友O:
给国产MCU点赞,相信会越做越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有个项目刚用了110,低功耗非常好,1000uf电容工作15分钟没问题,但没用AD,效果还不错,有问题找FAE基本都 ...

我是华大代理 都来找我吧Q670206283

网友Q:
F003/F005/L110 的ADC中断,无论单次采样,还是连续采样,都是可以产生中断的。
这里设计者为了方便客户的使用,为了超低功耗应用的特性,专门开了2个阈值比较电压,3段电压区域可以分别配置中断使能,符合阈值比较电压的就能产生中断。不符合阈值比较电压的就不会产生中断,避免频繁的中断操作。
客户也可以不使用阈值比较功能,比如把ADC_result_high设置成12'h000的话,任何单次采样,都能产生中断,类似于普通MCU的ADC 中断。
这些不是坑,而是为了方便客户的使用,为客户应用考虑了较多的应用场景方案。
当然感谢这位用户指出这些坑,或许我们的user manual说得还不太清楚。

不是坑,就是信息量太多,不需要区间值,照抄以前产品代码,以前代码无需区间中断当然也没有,这个正常采集完成没中断,反而让你设定个区间,表示这个区间对我没用,反而以前用着的代码不能用,还得改成区间的,总之个人认为采集完成还得设区间才中断有点奇葩,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Q:
F003/F005/L110 的ADC中断,无论单次采样,还是连续采样,都是可以产生中断的。
这里设计者为了方便客户的 ...

003/005/110比较特别,单次采样确实没有专门的中断,只有通过阈值判断中断进行处理

网友R:
才用2天就说人家有坑?哪个芯片不熟悉个几周都是不行的,又不是标准51或者标准m0,就算是标准的也是需要仔细看看的

网友S:
整帖看下来,FAE还是很给力的,此处必须点赞。本人在某知名MCU外企待过做AE,碰到过国内好多**连个串口都调不通,就让我们去出差现场调,凭着自己是采购方耀武扬威

你的客户也要面对他的客户,都差不多啦

网友T:
端口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CC+0.3V,MCU用3.3V时,输入电压不能超过3.6V。当外部输入超限时,会引起晶振电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T:
端口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CC+0.3V,MCU用3.3V时,输入电压不能超过3.6V。当外部输入超限时,会引起晶振电路不 ...

串电阻

网友U:
华大的库写得是很复杂,自己看手册,直接操作寄存器吧。轻松又愉快!!!

网友V:
国产里面华大还是可以的,FAE没的话说。。。

网友W(2019-07-01):
我们当初用这颗MCU,也碰到些问题,但华大的FAE还是很给力的,基本上咨询都会回复你,不想某T,不是大客户,谁鸟你,找原厂的FAE,比登天难

网友X(2020-05-29):
不错,华大HC32的那个库写的是不太好,为啥不照着目前主流的写法呢?我看MM32就做的很好。

网友Y(2020-09-03):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可以通过区间比较中断的方式用中断处理。因为这里面就是两个中断,一个是连续 ...

本样例主要展示ADT捕获输入功能。
说明:

================================================================================
测试环境
================================================================================
测试用板:
---------------------
HC32L110_STK

辅助工具:
---------------------
电源

辅助软件:
---------------------

================================================================================
使用步骤
================================================================================
1)连接P23(IA0)与P24(IB0)。
2)打开工程编译并运行。
3)串口输出捕获值与计数值非常接近。
4) 可以在寄存器中观察GCMAR与GCMBR的值非常接近
5) 也可以在IAR的livewatch或KEIL的Watch窗口观察变量u16Capture与GCMAR的比较值近似。
我正在调试这个功能,能给解释一下程序吗?

程序里面有中文注释的吧

网友Z:
华大的MCU用了几款,除了系统主时钟设置那参看了库的一个函数(基本也被我改的面目全非了),其他的基本都是自己写,直接操作寄存器,很爽的。。。。

网友Y:
110低功耗串口和普通串口一起用,为啥库文件定义重复?如何修改?

网友AA:
支持国货,你不支持中国的华大,那么国产就永远无法长大,我也是支持国产现在初次使用HC32L110,虽然要看大量的文档,多花一点时间也是必须的,华大在开发工具上要多学习stm的mx工具,增加操作系统等中间件,实现图形化的配置工具,这些都需要给华大时间,但是华大自己也要努力,不要自己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别跟联想一样,从民族之光,变成民族之耻。

网友AB:
引用 网友E:
台湾新唐也算国产货吧?

新唐可把自己当成国货。

网友AC:
引用 网友AB:
新唐可把自己当成国货。

他们要是说自家不是国产销量会暴跌

网友AD:
我在想,是不是没有使用正确造成的,按理来说,这个是比较成熟的芯片。

网友Y:
弱弱的问一下:IAR的环境,HC32L110是不是不支持  do{}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Y:
弱弱的问一下:IAR的环境,HC32L110是不是不支持  do{}while();?

估计是优化坏了

网友AE(2020-11-09):
撸寄存器吧,看到库头疼

网友AF:
你的ADC好像设置的有问题,你再仔细看一下代码,看看究竟怎么会是。

网友AG:
华大的FAE的支持确实还不错,函数库就实在是写得太复杂了,感觉还没有直接撸寄存器整得快,还有老版库与新版的兼容性很差,我用HC32F460老版库写的DMAC功能都已经调试通过了,结果升级库后原来写的程序中老版本有的有定义,新版本的没有定义,整了两天,新升级的库的DMAC还是不行,最后项目赶时间,直接放弃DMAC功能,直接用QSPI读取外部FLASH先送样给客户,所有有时间的话还是自己写个简单点的库吧

网友AB:
楼主,要淡定啊,现在国产芯片难免有些bug需要处理。

网友(2021-03-23):
引用 网友A:
根据据你的描述,可能是没有打开ADC内的BUFEN.

寄存器中关于采样1/3VCC及温 ...

怎么才能和大佬沟通请教问题呢?

网友Y(2021-07-31):
我觉得每个厂家的都是这样

网友AH:
估计楼主是刚刚接触这种板子把,熟能生巧

网友AI(2022-03-16):
引用 网友A:
根据据你的描述,可能是没有打开ADC内的BUFEN.

寄存器中关于采样1/3VCC及温 ...

你好,能联系你问一个关于华大芯片的一个问题吗

网友AJ:
华大的代理和FAE都是很热心的

网友AK:
用什么库函数,直接自己寄存器操作,就是要慢慢熟悉配置,个人觉得目前130系列的用户手册还行,M4的460系列还是不够细致,已经放弃玩不转,哈哈
现在个人偏向使用130系列的,另外其他的系列没怎么接触

网友AL(2023-06-28):
串口也有问题,轮询发送和中断接收会卡死

我发觉 I2C也有问题

网友AM:
看,这个细致的脸非常棒

网友AN:
华大技术支持好,可直接咨询

网友AO:
也只能解释少读的建筑规范

网友AP:
我们也有使用华大基因、单片机的项目,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有些问题是自己跳坑的。

网友AQ:
ADC 精度怎么样了,以前测试过几片做电源,发现ADC精度不行

是这个BGR准备时间不够,每次关了重开都要等待1ms
是不是基准电压不稳?

网友AR(2023-08-04):
这个芯片是维护的吗?

网友AS:
找相关个FAE了解一下。

网友AT:
这个是不是兼容其他的芯片呢?

网友AU:
我在想,如果不是用对了,理论上来说,这是比较成熟的芯片。

网友AV:
为啥库文件定义重复?

网友AW(2023-09-05):
台湾新塘也被认为是国产货,对吗?

台湾是中国的吗?

网友AX:
它不应该是一个坑,只是为了方便发展

网友AY(2023-10-08):
我想每个制造商的产品都是这样的。

网友AZ:
让我们把收银台清理一下。

网友BA:
之前刚接触ST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但看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BB:
华大的库写起来很复杂。

网友BC(2023-11-08):
正常啊,买了两块开发板。。。官方例程烧进去,啥反应都没有。仿真一看,执行到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XTL,TRUE);就卡死了

网友BD:
国产芯片的手册严谨性是个问题

网友BE:
国产芯片的手册严谨性有待提高啊

网友BF:
楼主淡定,国产芯片用起来肯定会不顺的。

网友BG(2024-07-31):
引用 网友A:
请留下联系方式,会有FAE跟进解决。

我新设计的电路,用的芯片是HC32L190JCTA,现在程序下载不进去了,是咋回事,芯片坏了吗,刚才芯片电压应该是被拉低了,然后就下载不进去程序了

网友BG:
引用 网友BG:
我新设计的电路,用的芯片是HC32L190JCTA,现在程序下载不进去了,是咋回事,芯片坏了吗,刚才芯片电压应 ...

我手机号15038292318

网友AX:
Btu技术支持不错,可以直接咨询

网友AW:
我觉得不是坑。只是为了发展

网友AP:
我觉得每个厂家都是这样,没有不坑的

网友BH:
我只能解释内衣建筑规范

网友AM:
Bda的技术支持不错,可以直接咨询

网友AU:
给国产单片机点个赞,相信会越来越好

网友AO:
adc的精度如何?之前测试过几款电源,发现adc精度不好

网友BA:
国内内华大还是可以的,fae没话说...

网友BB:
我们也有使用BGI,单片机的项目,没有问题,有些问题是自己跳坑。

网友BI:
国产至少不需要有英文功底,而且国产的技术工程师一般都会及时跟进。

网友BI:
我是无论如何坚信国产一定会越来越好。

网友BJ:
哪里可以找到HC32L136K8TA的范例程序?能否支持一下,谢谢

网友BK:
高级定时器不能做PWM

网友AN(2024-09-06):
我在想,如果我没有正确使用的话,理论上来说,这将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芯片。

网友BL:
台湾的新塘也算国产的吧?

老提示错误,我还认为是不是“军队”是限制字符
不算,给 j^u^n d^u^i 的产品不认

网友BM:
反应还挺及时,就是厂家不会测试好了才量产芯片么?

网友AY(2024-10-08):
不应该是坑,只是为了方便开发

网友BN:
我觉得每个厂商的产品都是这样的。

网友BO:
110低功耗串口和普通串口一起使用。为什么库文件定义是重复的?怎么修改?

网友BP:
我觉得每个厂商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不是在作弊的。

网友BQ:
台湾的新塘也算国产的吧?

网友AZ:
我弱弱的问一下:iar环境下,hc32l110不支持吗?do { } while();?

网友BR(2024-11-15):
ADC的精度如何?之前测试了几个电源,发现adc精度都不好。

网友BS:
国内大型大学还是可以的,但是fae没话说...

网友BT:
我们也有项目用bgi,单片机,但是没有问题。有些问题只是一个错误。

网友BU:
我们也有使用华大单片机的项目,但是一直没有出现问题。有些问题刚刚跳进坑里。

网友BV:
不管怎样,我坚信国产产品会越来越好。

网友BW:
成熟好用的一款低功耗国产mcu,一直在用!

网友BX:
我在想,如果我没有正确使用的话,理论上,这应该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芯片。,

网友BY(2025-01-08):
反应还挺及时的,但是厂商测试好之后不会进行芯片量产吗?

网友BZ:
用国产芯片得做好心里准备

网友:
内部温度传感器的问题我知道,不能用扫描模式,只能用单次转换,且需要丢掉第一次转换数据,或是切换通道后延时几微秒,内部温度传感器信号太弱了,如果系统干扰太大也会不准,3.3V供电也会降低准确度,5V供电就很准

网友CA:
反正我坚信国货会越来越好。,

网友CB:
过来踩踩坑

网友CC(2025-03-21):
小华垃圾,用户手册写的很烂

网友AX:
可能操作不当或外部干扰导致问题,即使芯片成熟,也要检查接线、电源和程序。

网友BT:
可能是库文件未区分两种串口。修改库文件,定义两个不同的串口标识符

网友BL:
把坑踩了,后面就不容易踩坑了

网友AU(2025-04-21):
很多厂家产品设计相似,但细节可能不同。要了解具体差异,得看产品规格书

网友CD: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