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 HT66F0185计时不准问题请教

楼主(2019-05-26):
最近碰到一个问题,使用合泰单片机做项目,客户反应计时不准,现在程序内部使用内部时钟,由于管脚只有32.768空出,且预留有晶振和电容位置,现在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计时准确定性,但是一时没有找到方法,请熟悉的合泰高手指教,在此谢谢!!

网友A:
你的计时程序是24小时时钟,还是某个工艺参数的计时(类似秒表)?

网友B:
用外接32768晶振,微调C1,C2,校准32768振荡频率,记得以前玩电子表,C1用一段双绞漆包线替代,一点一点剪短改变双绞线分布电容,以此凑准32768频率,这样的电子表一个月差不了几秒.哈哈

楼主(2019-07-09):
引用 网友A:
你的计时程序是24小时时钟,还是某个工艺参数的计时(类似秒表)?

24小时候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32768晶振,微调C1,C2,校准32768振荡频率,记得以前玩电子表,C1用一段双绞漆包线替代,一点一点剪短改变 ...

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32768晶振,微调C1,C2,校准32768振荡频率,记得以前玩电子表,C1用一段双绞漆包线替代,一点一点剪短改变 ...

T叔的电子表这么准吗?可以讲述一下吗?

网友C:
内部晶体随温度和电压会有漂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的电子表这么准吗?可以讲述一下吗?

前提是手头要有频率计,改变晶振下面的小电容,改变容量,使频率正好为32768HZ.手表里可调电容放不下,所以就想到用双绞漆包线来代替.现在贴片可调电容很便宜,可找一个20p左右的试试.要更准确的,去淘一个电波钟模块,用中央台准点报时信号,每小时校准一次.我83年的时候为天津大港电厂做过一个电波钟,用一个收音机检测嘟嘟嘟最后一响来校准日历钟.哈哈,那个万年历日历钟全部用cmos电路搭出来的.还得了一个三等奖呢.

网友D:
内部低频RC振荡器,并非晶体振荡器,误差很大,随温度电压变化很大,需要准确计时,显然不可以。
内部高频振荡器,目前的稳定性和准确度大约可以到1%,勉强满足大部分对计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既然预留32K晶体位置,改为外部32K晶体即可,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呢。

网友E:
你想要多准???

@zwm2011 :那简单,5/60/60/24=58ppm,调准一些可以做到的,不需要TCXO了。
24小时误差±5秒

网友F(2020-07-07):
专营HOLTEK合泰全系列,有原厂工程师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代开发,V18576740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