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2596-adj怎么验证开关频率是150KHz

楼主(2019-05-26):
如题,LM2596-adj怎么验证开关频率是150KHz,是在output和电容之间的位置测量么?

网友A:
接上合适的负载(比如电流1A),示波器测量output与GND之间。

网友B:
电感之前、续流二极管处

网友C:
做电源的这个能不知道?

网友D(2019-08-13):
用示波器带载测试输出对地的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D:
要不测试2596接电感那个脚位与地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