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9-05-26):
求大神帮忙分析电路 ,小弟感激不尽     有偿

复杂

网友A:
哪本书上copy下来的图?到这本书上找,必有说明。

网友B:
图里面的公式写错了。
最右边的分母应该是Rab+R4, 不是Rab+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里面的公式写错了。
最右边的分母应该是Rab+R4, 不是Rab+R1

谢谢大神 ,大神里面1.5V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1.5V是直流偏置电压,对交流信号它是“地”的角色,所以也可以叫虚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是直流偏置电压,对交流信号它是“地”的角色,所以也可以叫虚地。

大神 我现在 要放大载波在直流里面的交流信号,这个电路能实现吗?频率是0.75HZ

网友B:
你的电路不是完整的电路,它没有给出1.5V怎么来的。你把它补全了是可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现在 要放大载波在直流里面的交流信号,这个电路能实现吗?频率是0.75HZ

0.75Hz是比较低的频率,注意电容C1和C2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 我现在 要放大载波在直流里面的交流信号,这个电路能实现吗?频率是0.75HZ

U1B是跟随器,在此电路中没有 多大必要,放大后信号从U1A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B是跟随器,在此电路中没有 多大必要,放大后信号从U1A输出即可。

放大倍数怎么推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不是完整的电路,它没有给出1.5V怎么来的。你把它补全了是可以用的。 ...

嗯嗯 ,电路放大倍数怎么推导出来的,我不会,望大神指教

网友C:
0.75Hz频率太低了,现在的做法是取消模拟放大电路直接进ADC,然后FFT转到频域,滤掉不想要的频率以后再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C:
0.75Hz频率太低了,现在的做法是取消模拟放大电路直接进ADC,然后FFT转到频域,滤掉不想要的频率以后再还原 ...

现在用单片机在采集ADC,信号幅值变化很小和很大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怎么推导的

典型的同相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等于红色这段电阻与绿色这段电阻的比值再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同相放大电路,电压放大倍数等于红色这段电阻与绿色这段电阻的比值再加1。
...

C1 和R2 组成什么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C1 和R2 组成什么关系

这些就自己看书吧。书上讲得比论坛里面明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就自己看书吧。书上讲得比论坛里面明白得多。

哪些书适合我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些书适合我看

如果是要认真学习模拟电路的话,我估计应该从《电路分析》看起,就是从欧姆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开始。
到技术交流版面,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找找,然后下载。

网友D:
这不是微积分电路嘛

网友D:
百度微积分电路应该能找到你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大神里面1.5V是做什么用的

应该是直流工作点,对应交流的零电位。但不是“虚地”,虚地是指与地同电位,但两者之间的电阻不为零。

网友E:
引用 楼主:
C1 和R2 组成什么关系

C2与R6+Rbc是并联关系,构成比例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