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固定输出5V的升压芯片

楼主(2019-05-26):
大家好,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5V的升压。
电源室3.7V锂电池,所以芯片的输入电压应该是2.7-4.2V的范围,需要升压到5V。
负载电流最大应该是800mA,最大是1A左右。
现在使用QX2303L50E芯片作为升压,芯片固定输出5V.
但负载达到500mA以上时,输出电压会被拉低到4.8V左右。
请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固定5V,能稳定输出800mA以上的,谢谢。

网友A:
800ma * 5V =4W了。 试试中广芯源的SC1662 这家我一直用降压的DCDC  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板载的话功率不小了

网友C:
一般用降压的比较多

网友C:
GD有专用的升压芯片吗

网友D:
我一般用的是ti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552ef47f4e5bc518efbc95f.html
看看这个,总结的挺全的。 ...

谢谢回复,我在找找看。

网友F:
必须是DCDC了。

网友F:
SY7088 高效率5V1A同步升压芯片

网友G:
需要用到DC-DC

网友H:
DC-DC开关5v升压

网友I:
推荐TP3601 1A和TP3602

网友J:
TPS系列,FP系列

网友K:
升压常见的要么电荷泵要么boost

网友L:
https://wenku.baidu.com/view/6f1791d149649b6648d74796.html

网友L:
用过升压IC AP1269

网友M:
需用到一颗DC-DC升压芯片

网友H:
这个压降难以解决了。

网友N(2019-11-20):
ZCC3410  ZCC3420都可以   QQ3491632189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需用到一颗DC-DC升压芯片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升压耐压30V的,QQ3491632189

网友N:
有需要联系,升压耐压30V,QQ3491632189

网友O:
充电宝上面用的应该就是这种吧

网友P(2020-01-01):
可以考虑用华虹的 HD2240! 这个是一颗专为单节锂电池供电做升压转换的升压IC。主要技术参数:输入电压范围为2.5VDC~6VDC,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外接上下拉电阻调整,输出电压范围为输入电压~8Vmax。最大工作电流2A。如果在应用中有什么问题可以与我交流解决办法。电话18676035937 王先生。

网友N:
干电池升压ZCC9266  0.9-6V   2a

网友Q(2020-09-12):
无感升芯片给大家推荐几款两节干电池升压芯片
输入电压2.7-4.5V 无感升压
输入电压2.5-5V 无感升压
输入电压2.7V-5V 无感升压
输入电压1.8V-3.3V 无感升压

1、产品介绍
电荷泵LED驱动,HU3031C 5V无感升压芯片
LED照明DC-DC驱动,升压,输入电压:2.7V-5V,输出电压:4.8V-5.2V,输出最大电流250mA,1.2MHZ ,Iq 0.2uA,封装:SOT23-6,
HU3031C是一种低噪声,恒定频率(1.2MHz)开关电容倍压器。 它产生一个稳定的输出电压2.7V至5V输入,输出高达250mA。 外部零件数量少(一个飞行电容器和两个小旁路电容器VIN和VOUT)使HU3031C成为理想之选,用于小型电池供电应用。
新的电荷泵架构保持不变恒定的开关频率到空载和减少输出和输入纹波。该HU3031C具有热关断功能可以忍受连续短路VOUT至GND。 内置软启动电路在此期间防止过大的浪涌电流启动。HU3031C采用6引脚SOT-23封装包。

2、产品特点

固定5V±4%输出
VIN范围:2.7V~5V
输出电流:高达250mA(V IN = 4.5V)
低噪声恒频操作
关断电流:<1μA
短路保护
软启动
无电感器
采用薄型6引脚SOT-23封装包
输入电压2.7-4.5V 无感升压
输入电压2.5-5V 无感升压
输入电压2.7V-5V 无感升压
输入电压1.8V-3.3V 无感升压

深圳航誉微电子

135-6075-0180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无感升芯片给大家推荐几款两节干电池升压芯片
输入电压2.7-4.5V 无感升压
输入电压2.5-5V 无感升压

大概什么价格范围?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大概什么价格范围?

13560750180我电话老板

网友R:
电源室3.7V锂电池,所以芯片的输入电压应该是2.7-4.2V的范围,需要升压到5V。

网友S:
DCDC的话,还是用TI或者ADI的吧,还有一些是国内专业做电源芯片的也可以。

网友Q:
引用 楼主:
大概什么价格范围?

价格很好

网友T:
DC-DC升压芯片价位多少?

网友T:
我也用过升压ICAP1269

网友U(2024-07-01):
升压电压通常是一个电荷泵或升压

网友V:
我想这就是电力银行里的东西

网友W:
动力室3,7V 锂电池,所以芯片的输入电压应为2,7-4,2V 范围内,需要升压至5V。

网友X:
这个输入输出范围的可选DCDC芯片很多,国产的话可以看看圣邦威,贝岭等。

网友Y:
Dcdc,或者使用 ti 或 adi,还有一些国内专业的电源芯片也可以。

网友Z:
电源室3,7V,锂电池,所以芯片的输入电压应该是2,7-4,2V,在这个范围内,需要升压到5v。

网友AA:
电荷泵或升压电路的升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