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运放和三级管做的恒流电路,三极管不能截至。

楼主(2019-05-26):
如图,LM324 采用正负5V电源供电,运放+ 输入接DA输出,运放 - 输入接反馈电阻。
问题:当DA输出为0时,运放的+ / - 输入电压均为0。但是三极管的基级电压有0.5v. LED不能正常关断。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导致运放的输出为0.5V? 如何才能正常关断LE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射间并联电阻,或运放负输入端上拉一电阻,电阻值自个计算适当值。

大神,能给个基本的原理解释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射间并联电阻,或运放负输入端上拉一电阻,电阻值自个计算适当值。

在三极管的基级和射级之间并联一个电阻。这个方法有试过。当时具体的电阻的阻值忘记了,会导致驱动LED的最大电流值减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号要标+ - 才好看图。运放两输入端固定有个offset电压,但每颗或每一组运放这输入失调电压不确定+in大 ...

谢谢提醒,已经把图更新了。标上了+/-LM324 芯片手册上写的input offset Voltage 是3mv。我理解运放的0.5v输出是输入偏置电压经过放大后,作用在输出端。
-in 接上拉电阻,就是要补偿这个offset Voltage.
在请教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三极管的B,C 并联电阻,一样可以关段三极管?

网友B:
你换个低Vos的放大器就行了,比如国产的GS855x系列或者RS855x系列。我现在就经常使用国产芯片价格便宜。

网友B:
你的负向输入端不可能为0的肯定有个很小的电压,如果是0岂不是没有电流流过R2。你把R3拆了吧没啥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