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RJMU401国密算法应用流程

楼主(2019-05-27):
RJMU401国密算法应用流程

一、国密芯片RJMU401数据加密传输、身份认证及数据完整性保证
1、        传输信道中的数据都采用SM4分组加密算法,保证数据传输时数据的机密性;
2、        使用散列算法SM3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以防止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被篡改;
3、        使用非对称算法SM2的私钥签名来保证数据的不可抵赖性,确保数据是从某一个确定的车载用户端发出;
4、        具体流程如下:
a、        用户数据使用SM3进行散列运算得到数据摘要,再使用非对称算法SM2进行摘要签名;
b、        同时使用对称算法SM4的密钥对数据摘要进行加密并传输给安全模块;
c、        使用同一个对称算法SM4密钥对用户数据进行加密,并将加密后的密文传输给监控端;
d、        监控端收到数据密文后,使用对应的密钥进行对称算法SM4解密,并使用散列算法对解密后的数据进行运算得到数据摘要1;
e、        监控端对收到的摘要签名进行对称算法SM4解密,再经过非对称算法解密得到最初的数据摘要2;
f、        对比数据摘要1和数据摘要2,若两者相等则认为传输数据具备完整性;否则认为数据出错;

图1、数据加密传输、数据完整性及签名认证流程
补充说明:
1、        需要有一主机发起认证指令,监控端收到对应指令后,会产生一个随机数(会话密钥),可用该随机数作为对称加密SM4的单次密钥,用于加密传输的数据;
2、        此SM4的会话密钥不会明文传输,监控端查找对应车载用户端的公钥进行加密,传给对应的车载用户端,车载用户端收到数据后,用自己的SM2私钥解密,即可得到此次会话密钥。(会话密钥采用非对称密钥机制进行传输)
3、        每一个车载用户端存放一个或者两个SM2密钥对,可采用CA证书形式。证书在车载用户端生产时候预置进安全芯片RJMU401,监控端存储所有的车载用户端的SM2密钥对(证书)。

网友A:
Neowine ALPU加密芯片 中国区总代理  GlobalizeX全球芯科技    kevin@globalizex.com
联系人:Kevin 13924645577 电话   QQ微信: 1330 64 5577
Neowine加密芯片及通讯加密方案:ALPU-CV/ALPU-C/ ALPU-MP/ALPU-C/DORCA/ENTAGN

全球芯片无数公司都曾有过产品被盗版的经历,并由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下,许多小公司纷纷
企图凭借盗版更快地挤进市场,而仅依靠规章制度及反盗版运动根本无法杜绝此类行为。为了保护原创公司的知
识产权,版权保护技术成为近来大家关注的重点。在电子行业,由于整个媒体产业的扩展,有关其的内容和数据
保护一直都得到了高度关注;而硬件系统由于开发成本巨大,对其进行保护更是该行业的重点。对固件、产品开
发核心技术的保护固然重要,而对封装和PCB布线等可见部分的保护也不容忽视。多数公司一般习惯于使用采纳
了安全芯片和算法的版权保护系统。深圳市全球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固件保护和数据加密传输多年,相关负责
人从事加密安全市场十余年有相当丰富的产品应用经验,对于相关的应用场景有多套应对方案。
  我们的方案广泛应用于以下行业
1.  物联网(IoT)行业   智能家居(固件保护、通信加密、文件完整性校验、数据加密)、智能城市(固件保护、通信加密、文件完整性校验、数据加密)等
2.  车机行业    汽车影音系统(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汽车导航(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汽车诊断(固件/系统保护),车身传感器(通信加密、固件/系统保护),车内通信模块(通信加密、固件/系统保护),V2X(通信加密、固件/系统保护)等
3.  四轴飞行器行业    飞控系统保护(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配件电池认证(配件认证),飞控及手柄认证(通信加密)
4.  打印机耗材    墨盒加密防伪(配件认证)、 系统保护(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
5.  软件算法行业    指纹识别算法(license授权、数据加密),虹膜识别算法(license授权、数据加密),视频图像分析算法(license授权)等。
6.  安防行业    IPC(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DVR(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NVR(固件/系统保护、license授权、产量控制)   7.  电子烟行业    产品防伪(防伪认证)
8.  机顶盒行业    DVB-S等(固件/系统保护)

一,车轨级加密芯片ALPU-CV
1.)硬件的唯一性,因为从wafer开始就为每家客户定制唯一ID序列号来区别。
2.)硬件与软件结合,原厂根据客户系统运行平台特点针对性为客户写LIB,不同的编译器,不同的运行平台,
不用的CPU,LIB各不相同,这就大大增强了安全性能。
3.)由原厂提供唯一ID序列号的IC 和针对性唯一的LIB,客户无需花钱买烧录器自己写自己烧,省时省力又
省钱,并减少客户的工作量
4. )应用AES 128加密技术,随机数据随机运算。
5.)内置64 bit OTP功能,帮助客户管理出货数量及窜货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方便使用与替换,韩国Neowine公司今年陆续推出了低功耗的新产品,
不管是加密性能,还是在封装方面都有了很好的改善,希望新老客户也能一如既往的支持
二,嵌入式定制加密芯片及方案ALPU-C/ALPU-MP
ALPU系列是我司开发的一套定制型的加密芯片,其内部是纯逻辑电路。
这使整个加密认证过程安全客观。此外,ALPU采用AES128的加密算法
已软硬件相互加密解密的方式进行双向认证,使加密更加安全。为了防
止数据截取,ALPU的通信都已密文的形式传播,并且结合伪数据随机的
组合,使数据传递安全客户,为了使客户方案更加完善,ALPU以系统数
据的方式进行操作,是加密多样且隐蔽。同时为了打破逻辑加密芯片的缺
陷,Neowine采用定制型的方式,为每个客户单独定制一套独立的算法,
保证每个客户的加密唯一性。为了保证唯一性,我司以封闭式的渠道进行
供货,使市场流通性为0.

三,产品认证方案ALPU-C/ALPU-MP
  物联网时代的到来,产品和产品之间的互联越来越多,智能外延设备也越来越广。
如何保证方案商在外延设备上的利益,以及对外延设备合法性的认证,成为了方案
商考虑的又一问题。单纯的软件认证,已不再可靠,硬件设备的认证,成为了主流。
ALPU系列就带来了这样一套方案将硬件植入从机设备,由主机发起认证请求,该
请求需要经过ALPU 进行对应的加解密操作,回传认证密文,并由主机进行解密认证
四,手机通讯(文本、音视频、语音)加密方案

五,服务器资源保护方案DORCA
Dorca带来的效果
1.通过Dorca可以对内容进行加密,保护网络资源
2.通过Dorca可以对收费资源收费内容进行加密管理
3.通过Dorca可以进行产品认证
4.通过Dorca可以对使用资源的硬件方进行授权
5.通过Dorca可以防止方案恶意复制
Dorca的安全性
1.Dorca 通过ASIC方式设计,内部以逻辑电路组成,并且在晶圆制造时直接固化而成。
外部无法**。
2.Dorca通过硬件电路,进行逻辑运算,内置晶振,运算客观稳定,不受外部干扰
3.Dorca内置Diffie-Hellman密钥交换机制,服务器和客户端通过该机制,各自生产KEY,
保证传输过程中加密信息的安全性。
4.Dorca 采用随机128bit密钥生成机制,结合Diffie-Hellman机制,以一次一密的方式产生加密KEY。
5.Dorca通过原厂定制和用户定制的方式,保证每个用户的加密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