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转载)开发板学习日记之华大半导体HC32L136K8-01 入门

楼主(2019-05-27):
今天入手一块华大的开发板,板子主控为HC32L136K8,板子是在中电港免费申请的,因为我们有合作所以比较方便申请,其它朋友可尝试申请或者花点小钱。开发板

原文:https://blog.csdn.net/liangwu5582066930/article/details/82945036

楼主:
下面来介绍入门操作:

1.首先,到华大官网(http://www.hdsc.com.cn/)下载资料,在产品分类→MCU→产品系列→HC32L136  点击HC32L136这个型号,进入这个芯片的介绍页面,在最下方 点击资料下载,进入下载页面,选择HC32L136_SDK进行下载。HC32L136_SDK文件几乎包含了所有开发用到的文件。里面的《使用SDK前,请优先仔细阅读——ReadMe》文件介绍了每个文件夹的用途和说明,我们入门要看《HC32L13_HC32F03系列的MCU开发工具用户手册Rev1.0》手册,这里面介绍了开发板如何使用。

2.建立开发环境

我们要有一下几个东西:

1>IDE:可选的IDE有 MDK和IAR,我用的是MDK,所以以MDK来讲解,IAR的朋友可以看手册来配置。MDK需要安装华大设备库,在文件 HC32L136_SDK\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包\HC32L136_IDE_Rev1.0.0\MDK_IDE\HDSC.HC32L136.1.0.0.pack文件,装好MDK的朋友直接双击运行安装即可。

  2>仿真器驱动:在仿真器文件夹里,解压CDC_Drivers.zip文件,我是WIN7 64位,选择 仿真器\cdc drivers\Win7\x64\install.bat文件,这是一个华大提供的一个虚拟串口驱动,用来调试下载的,或者你直接使用jlink也行,在开发板上有SWD接口。双击运行install.bat文件,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接下来一直下一步完成即可。完成后插上我们的开发板,我们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看到HDSC的设备

3.调试和下载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跑一个例程。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LCD例程,在路径 HC32L136_SDK\驱动库及样例\HC32L136_DDL_Rev1.0.0\example\lcd\lcd_mode\MDK\

lcd_mode.uvprojx 文件双击运行打开。

楼主:
第二步配置工程:

我们先选择HC32L136K8TA芯片,没有该芯片的朋友,需要去安装华大的设备库,在建立开发环境里我已经介绍了,或者去MDK官网下载离线安装包,又或者直接在MDK的Pack Installer里面安装

这里配置只完成了一半,接下来要配置FLASH,才能正确下载调试

用USB线插上我们的开发板,在配置里面选择Debug的类型 CMSIS-DAP Debugger

点击Setting,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 Flash Download 点击下方的Add按钮 选择FlashHC32L136_64K Flash设备,点击Add加入设备

这是最后的样子:

点击OK退出即可。

楼主:
最后来试试我们的LCD程序,在MDK工程里面按F7编译过后,按进行下载,下图是下载成功的日志信息

我们看实际运行结果:LCD显示1235 至此入门完成,我们下一章将讲解例程。

网友A:
这块板子不错啊 还有显示屏

网友B:
这块板子在哪里等买到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块板子在哪里等买到呢

找代理或者销售申请就可以,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华大的代理,可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D:
需要开发设备可以找我们申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开发设备可以找我们申请

就是在官网就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代理或者销售申请就可以,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华大的代理,可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 ...

太好了 请问都可以申请什么电路板呢

网友F:
我去官网看了 感觉华大规模真的不小

网友G:
华大有没有成熟的核心板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 请问都可以申请什么电路板呢

华大目前推广的MCU都备有STK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代理或者销售申请就可以,如果你之前没有接触过华大的代理,可以私信我们你的联系方式。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