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转载)国产超低功耗华大单片机HC32F003开发板上手入门

楼主(2019-05-27):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4943105

今天介绍下国产超低功耗华大单片机HC32F003开发板上手后的入门操作(开发板可以在华大MCU应用交流群:164973950 免费申请)。HC32F003开发板(如下图所示)分为板载调试模块(左半部分)和MCU开发电路(右半部分)。二者中间通过邮票孔相连,如果将板子从中间掰开,板载调试模块就可以当一个CMSIS-DAP的仿真器来使用。

楼主:
一、准备工作

我们可以到华大半导体官网上下载专区下载HC32F003_SDK应用开发套件。如下图所示。这个套件中包含了HC32F003芯片的数据手册、用户手册、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包、开发板原理图、库文件及样例、用户开发手册、仿真器编程器软件及使用说明、最小开发工程模板和应用笔记。(如果想找更多的应用例程可以加群164973950)将下载好的应用开发套件解压备用。

楼主:
二、驱动安装

通过在板调试模块实现编译器和烧录器功能时,需安装虚拟串口驱动。大多数的情况下电脑可以自行驱动起来。驱动不成功可以安装虚拟串口驱动 cdc drivers,以 Windows7_x64 为例,按以下步骤安装:

1. 打开虚拟串口驱动存放目录,选择 cdc drivers/win7/x64,点击 dpinst_x64.exe,选择【是】进入下一步;

2.选择【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I)】进行安装;

3. 通过 micro-USB 线将开发板与电脑连接,正确安装驱动后会在端口(COM和LPT)下面会显示HDSC CMSIS-DAP Communications Port(COM X)。

网友A(点评):
WIN10 点dpinst_x64.exe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三、支持包安装

以MDK为例,在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包的文件夹下找到MDK_IDE文件夹,双击HDSC.HC32F003.1.0.1.pack文件,芯片的MDK支持包会自动安装到MDK的相应目录中。

楼主:
四、例程调试

接下来介绍如何进行项目的编译及仿真调试。按照国际通用惯例先调试个LED点灯程序。双击打开\HC32F003_SDK\驱动库及样例\HC32F003_DDL_Rev1.0.0\example\gpio\gpio_inout\MDK 文件夹下的 gpio_inout.uvprojx 工程文件。在工程中点击魔法棒,选中Device选项,在其中选中HC32F003C4PA。如下图所示。

选中Debug项,在Use中选中CMSIS-CAP Debugger,点击Settings.

弹出的对话框中可以在Debug项Port:选SW,SW Device中可以看到SWDIO中会出现芯片的相应信息。

楼主:
在此界面选中Flash Download项会进入到芯片的Flash文件设置,进入后可以看到相应芯片Flash型号,如果没有显示,或是显示错误可以点击Add时行添加。所有信息到正确后点击OK关闭设置。

点击下图所示Rebuild图标对工程进行编译。

编译完成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图所示图标就可以把程序到开发板的芯片中并进入仿真状态。

楼主:
进入仿真状态后点击下图图标可以调出外设的寄存器进行仿真观察。

点击下图的图标就可以对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工程进行仿真。

我们点击全速运行,当按下开发板中的SW2按键后,会看到开发板上的LED3会每隔一秒进行一次亮灭转换,程序功能正常。以上就是关于国产超低功耗华大MCU HC32F003开发板上手入门的介绍。

网友B:
讲解的极为详细

网友C:
我用的是iar啊

网友D:
如果是IAR,不需要任何配置,一般7.7之后的版本,驱动库样例或者最小工程模板,打开工程就可以直接编译下载调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IAR,不需要任何配置,一般7.7之后的版本,驱动库样例或者最小工程模板,打开工程就可以直接编译下 ...

看来iar更新的更快啊

网友F:
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来iar更新的更快啊

不是更新得更快,是我们把配置文件放在工程里面了,然后在工程配置里面使用相对地址指向这些配置文件,相当于把选芯片型号的工作都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IAR,不需要任何配置,一般7.7之后的版本,驱动库样例或者最小工程模板,打开工程就可以直接编译下 ...

好的 知道了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更新得更快,是我们把配置文件放在工程里面了,然后在工程配置里面使用相对地址指向这些配置文件,相 ...

说明你们的技术支持很到位啊

网友E:
仿真器可以用ti的那个吗

网友G:
入门真的很容易啊

网友H:
这样的话 用iar就会省事不少啊

楼主:
@itv1860  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