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电路中更换变压器,绕制新变压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变压器绕制中,绕制磁集成变压器,分开左边初级,右边次级,中间加三个的挡墙,采用0.05*300的线材绕制,初级发热不符合标准,该用双股并绕初级后,电感量漏感无变化,但发热更厉害,不懂,常理是线径大了发热减小,目前功耗更大,发热更厉害,求大神解答一下?中国IC交易网

网友A:
磁芯也有涡流损耗的。是不是磁芯饱和了,还是磁芯小了?

楼主:
嗯,我也想过这个可能,想换磁芯大的试试

网友B:
换大一倍变化不多,就应该怀疑磁芯问题了,而且,磁集成变压器磁芯负荷可要比一般的变压器磁芯要大,这不是把另外一个可能的变压器或者电感集成到一个磁芯里面了嘛,换磁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