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转载)MDK中找不到华大单片机的型号解决办法

楼主(2019-05-27):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4675095

工程师朋友们在安装好MDK或使用一款新的单片机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打开软件工程设置中的Device项中找不到自己要用的型号的芯片,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只有ARM这一个选项,里面没有华大单片机的HDSC选项。下面就以HC32F003为例介绍如何设置,将华大单片机的相应型号加入其中。

楼主:
首先确定MDK的版本为5.14或以上低版本的MDK会不成功。点击projec->manger->Pack installer或点击下图中的快捷图标打开设置界面

设置界面中找到HDSC,可以看到支持包没有安装时候相应的芯片是灰色的,单击HC32F003-Series,如下图

在窗口的右侧会看到Device Specific项中HDSC::HC32F003后面出现Install按键,单击就会自动从网上下载其支持包并进行安装。

安装完成后该型号芯片对应的图标会被点亮。

楼主:
如果安装MDK的电脑没有联网,可以用联网的电脑访问网址http://www.keil.com/dd2/ 选中相应型号的芯片支持包,下载进行安装。

支持包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在Device中选中相应型号的芯片进行开发。

网友A:
在iar中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iar中如何解决呢

驱动库样例和最小工程模板,是不需要选择芯片型号,不需要做任何配置,7.7之后的IAR版本,直接打开就可以使用。
SDK里有集成开发环境,需要把IAR的相关配置文件拷贝到IAR的安装文件夹下\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5\arm\config,参考其他家芯片的放置方式。这样也可以选芯片型号……

网友C:
非常实用的帖子

网友D:
太好了 有这个参考就不用去百度了

网友E:
挺好解决了实际问题

网友F:
现在最新版本也没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驱动库样例和最小工程模板,是不需要选择芯片型号,不需要做任何配置,7.7之后的IAR版本,直接打开就可以 ...

非常感谢热心解答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最新版本也没有吗

keil的pack在服务器上,所以安装软件的话就只有arm,要用哪家的芯片才去下载pack包

网友F:
引用 网友G:
keil的pack在服务器上,所以安装软件的话就只有arm,要用哪家的芯片才去下载pack包 ...

哦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H(2019-07-01):
建议 华大多开发一些 基本的配置 软件。

例如 GPIO 初始化、ADC初始化、SPI初始化等等 类似于CUBEMX之类的图形化的配置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 华大多开发一些 基本的配置 软件。

例如 GPIO 初始化、ADC初始化、SPI初始化等等 类似于CUBEMX之类的 ...

是的是的 赞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