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大佬指导下mos管用法

楼主(2019-05-27):
(无正文)

网友A:
2个mos管并联,同一个漏极电阻,2栅极就是一个典型的或非门,再加一级mos管,就是或门。
2个mos管串联,上面的漏极接电阻,2栅极就组成一个与非门,再加一级变成与门。
一个mos管,栅极和漏极关系就是非门。
全有了哈,这里按照一般Vcc,几百的负载电阻,那种很小的mos管就可以了。当然,这样搭建的线路,其输入门限和你用的MOS管相关。

网友B:
找74系列的芯片,看看datasheet,里面有电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mos管并联,同一个漏极电阻,2栅极就是一个典型的或非门,再加一级mos管,就是或门。
2个mos管串联,上 ...

谢谢,

网友C:
首先MOS管要工作在饱和区和截至qu2,作为逻辑器件使用。其次就是单个MOS 管本身就是个非门。

网友D:
建议还是先把模拟电子看下,搞动MOS管的三个区:截止区、可变电阻区、放大区又称恒流区和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