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yn287开关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9-05-27):
图纸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12v空载有电压  带个2K的电阻就不行了   287的DS波形是   是参数不对还是变压器问题呢?

楼主:
没有大神帮忙看看吗

网友A:
就没见过这样的反激波形。能带起负载才怪。
系统能正常工作才怪,很奇怪这全斜坡的波形怎么来的,哪怕变压器相位错了,好像也不是怎么个波形吧。
1mS一格,有这么低的频率的反激系统吗?
说直观的,还真没法从你这波形看出毛病在哪。
看你变压器相位,画的是没错,那么变压器初级自感量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没见过这样的反激波形。能带起负载才怪。
系统能正常工作才怪,很奇怪这全斜坡的波形怎么来的,哪怕变压 ...

初级是1069uh

楼主:
对开关电源不了解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按照芯片规格书上基本上原理没错

网友A:
看你图纸参数应该没什么问题,电感量1mH也基本上可以,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那就不是随意猜测的了,实在是你给的波形太奇怪。属于没法理解的那种。变压器输出相位错误的可能性稍微大点,不过相位错误波形一般也不是这样。
反正你空载能够工作,检查变压器相位,同名端必须是D极和接整流管地方,这个不用刻意去看实物,到初级整流管前面测量一下波形,应该和DS波形同相位就正确了。然后逐个换器件,再仔细对照PCB是否有错误,器件极性是否会用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