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大家帮忙看下这个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9-05-27):
电路如图,VBATT为电池输入端,VBAT为USB供电端,现在想实现USB供电时电池端断开,无USB供电时电池供电,现在有个疑问,当USB供电时PMOS的D电压比S电压高,会对电池产生什么危害吗

网友A:
VBAT是5V的话,VBATT接4.2V锂电池会爆炸。

网友B:
要考虑si2301的内部寄生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考虑si2301的内部寄生二极管

考虑到了,所以才担心D端电压高于S端电压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T是5V的话,VBATT接4.2V锂电池会爆炸。

电池都会爆炸吗,还是锂电池才会

网友C:
论坛里面搜:电源切换;
N多帖子可以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到了,所以才担心D端电压高于S端电压的影响

可以,参考笔记本电脑的供电电路。都是成熟的,

网友D:
不讨论别的逻辑,你寄生二极管都画出来了,外面一个二极管和寄生二极管是反向并联关系,就等于一个一定压降的双端器件而已,而且这个压降到电流某个程度,会很小。典型的4.2聚合物+5VUSB,你这个线路会出危险,甚至电池会炸。

@tianxj01 :明白了,我说的是D1是NC,MOS管都存在寄生二极管吧
@chenrongjun1 :典型的像主板上那种圆形锂电池,3V的,这样更危险。 要知道,一般的纽扣电池,可充电的,其充电电流也是很小的,你这样直接一个二极管,真的危险,那种不可充电的,那就更危险了。 管子如果是SI2301,那么这个二极管是存在的,不是NC哦。
上面的二极管是NC的,电池端是纽扣电池也会产生危险吗

网友E:
没什么问题

楼主:
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F:
这个电路实现不了你说的切换,供电和电池切换,usb供电时给电池充电,也给负载供电,USB断开后切换电池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图中的MOS去掉把D1换成一个肖特基完事,唯一缺陷就是D1会造成0.2V左右的压降。

网友H:
我也是颓了,你不是把MOS管内部的二极管都画出来了,有没有问题心里没点逼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颓了,你不是把MOS管内部的二极管都画出来了,有没有问题心里没点逼数吗~ ...

有点逼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图中的MOS去掉把D1换成一个肖特基完事,唯一缺陷就是D1会造成0.2V左右的压降。 ...

嗯嗯,现在也是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