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转载)三分学会国产低功耗华大单片机三(MDK中加入库...

楼主(2019-05-27):
本文为博主原创**,未经博主允许不得转载。 https://blog.csdn.net/lvk/article/details/84504123

通过前面的学习现在已经掌握了如何给国产低功耗华大单片机新建工程及如何下载和调试程序,本文将介绍如何利用华大官方提供的库函数来做开发。众所周知库函数是把函数放到库里,供别人使用的一种方式。方法是把一些常用到的函数编完放到一个文件里,供不同的人进行调用。开发人员合理利用库函数会加快开发速度,减少维护成本。下面就介绍下如何在建立好的工程中加入库函数。

准备工作
将华大单片机相应型号中的driver文件夹,common文件夹及ddl_device.h文件复制到工程文件夹目录下。

楼主:
具体操作
打开之前建立好的templat.uvprojx工程。右击Source Group1,弹出菜单中选Manage Project Items... 如下图所示:

在Project Items弹窗中的Groups项中点击New(Insert)项,如下图所示:

在新建的框中输入driver如下图1步 ,此Group用来加载程序中引用的.c源程序。之后点击Add Files 用来选中要加载的.c源程序。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中之前的driver\src文件夹下的gpio.c、ddl.c和clk.c三个文件。选中后如下图3所示。之后点击OK关闭些弹窗。

点击魔法棒->C/C++,点击Include Paths后面的按钮,如下图所示。这里用来指定程序中引用的文件相应头文件的包含路径。

在弹窗中按下图步骤操作。

分别把driver\inc文件夹,common文件夹,和ddl_device.h所在的文件夹路径包含进来,如下图所示。

添加好头文件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打开main.c文件将原来的文件改写成如下内容。

编译没有问题后,就可以进行仿真。

这段程序是把开发板上的LED3点亮,具体的工作原理我们以后再说。

网友A(2019-09-16):
请问下载的官方hc32f005例程,里面的driver文件缺少dll_device.h,网上也没搜索到,请问缺少的文件从哪里找,请大神指教,刚接触华大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