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电路疑惑求解

楼主(2019-05-27):
如图,R57,D13,C55的作用是啥,请详细分析一波,谢谢了

网友A:
在pmos管gd并rcd电路,这种也是续流的一种方法。
带感型负载的时候,panel_12V会产生负高电压。这个时候pmos的g被拉低,pmos导通,形成续流。
这种通常叫有源钳位。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是个典型的RCD Snubber,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加,参数如何选择,是由你的负载特性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mos管gd并rcd电路,这种也是续流的一种方法。
带感型负载的时候,panel_12V会产生负高电压。这个时候pmo ...

大侠麻烦能讲详细点吗?讲解下电容在这段时间内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抄错了。您们两位是同一个人,骗得了我,骗不了別人。这里根本不需要钳位。 ...

King大侠,,,,我这图是公司产品的原理图,我直接截图的啊,,,,还有我和他不是一个人啊,,,老兄啊。。。我还在问,我都不理解加这电路的原因。

网友D:
2楼和3楼说的很清楚了。你这个电源,估计是有带感性的负载的
通俗的说,就是在mos管关断的时候,由于电源是感性负载,电流不能突变,如果没有续流的路径,因为感应电动势的关系,panel_12V电压会迅速下降到负压。(你可以类比,去理解一下异步buck电路中,那个续流二极管的作用)
RCD怎么取值,完全取决于你负载的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和3楼说的很清楚了。你这个电源,估计是有带感性的负载的
通俗的说,就是在mos管关断的时候,由于电源是 ...

你说的这个MOS管的G极因为电容的关系被拉低,然后MOS管导通。这我知道。但是MOS管导通后作用是啥?是为了那个感性负载的负电压就被MOS管导通后变成MOS管S极的电压了。是为了保护关断后负载那边是负电压造成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去问公司的人,其用意为何。这里不需要吸收钳位,若要也是接到S丶D两端。 ...

首先我和回复我帖子的人不认识,哪里谈的上公司的人?我发帖是为了解惑,我是不知道你的用意,执意污蔑我来水贴??

网友A:
关闭瞬间,感性负载有维持原电流的特性,从上往下。电感的电势上负下正
这个时候,pmos的gd之间形成上正下负的电位差,pmos的特性,拉低导通。途径二极管,电容,形成回路,pmos被打开。续流途径是vcc,pmos,感性负载。
感性负载的电流下降变缓。随着感性负载的能量被消耗,pmos被上拉电阻重新关闭。
知识点:电路的瞬态分析,电容为电压源,电感为电流源。瞬态电容是通路。电感为了维持电流产生很大的电压。

网友A:
续流方法1:通常是感性负载,不提供对外接口。此种续流对二极管速度有要求。布线方面通常二极管,rc,要尽可能靠近感性负载。此种续流由于把点引向vcc,也要注意7805前面的电容,的耐压保护。
续流方法2:同时是这个接口,和别人对接的。感性负载离电路板很远。用续流方法1,效果不好。此种续流利用二极管的反向稳压特性。此种续流二极管要用稳压管或tvs,封装要大一点。
续流方法3:集成电路经常采用。此时续流二极管,rc,通常功率很小。用mos管本身来续流。缺点开关速度慢。不能应用很高频率的pwm。还要注意gs的电压别超标。
你发的图,使用续流方法3。

网友E:
2楼、3楼的还真敢说!

网友E:
要么是蛇足。
要么作者希望“+12V”端上电瞬间能够让U6导通一下。

网友F:
一个电源的开关电路,后面还有滤波电容,哪来的电感负载?
而且中间还隔着个R55,G极的瞬态电压都由C54决定了,不可能是快速变化。

网友F:
猜测原设计是为了打开MOS管时,MOS管能徐徐逐渐的导通,以免打开瞬间因为给后面的电容充电的电流过大而导致前端电源电压被拉低。是担心C54不能凑效而做的双保险设计。

补:刚分析了一下,觉得前面说得不对,按分析这几个元件应该是为了关闭MOS管的时候能缓慢关断,使关闭过程比开通过程更慢?

楼主(2019-08-30):
引用 网友A:
续流方法1:通常是感性负载,不提供对外接口。此种续流对二极管速度有要求。布线方面通常二极管,rc,要尽 ...

叶工,我想问下,方法三。你在图上画的是双向的TVS,意思是我上图画的那个二级管D13,方向反过来也行嘛?还是有点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叶工,我想问下,方法三。你在图上画的是双向的TVS,意思是我上图画的那个二级管D13,方向反过来也行嘛? ...

你也是真敢问。
你问人之前也要去看看人家有哪个帖子的回答是正确的啊。

1. 很明显,电路的负载端是不可能有显形的感性负载的,如果有,那就必须有显形的、与负载匹配的续流电路存在,否则就是瞎搞。如果只是为了吸收输出引线的电感在高速开关时产生的尖峰,那么电路中的C56、C57等电容就可以了,不够的话可以再加点。

2. 为了降低输出电容在MOS管道通时对+5V电源的冲击(毕竟没看到输入端有电容存在),有时也会在MOS管G、D之间接一个小电容以形成一个负反馈,使得输出电压的上升速度减缓。但是,如果C55是这个作用的话,那么R57实在太大了,并且Q2道通时,C55的反馈是作用不到MOS管的栅极的。所以这部分就没有了,哪怕把这个反馈(R57+C55)接到R55的上端(G),由于C54(1uF)的存在,也不会有什么作用的。
如果是继续这里所说的功能,那有C54就可以了,但是C54*R53有点偏大了,100ms的时间常数,会让断电速度很慢的。

3. 如果没有C54,那么R57、D13、C55可以让U6在+12V上电时先导通一下,但这没啥意义啊,难道是为了实现上电自开机?这有其他更靠谱的方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