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4月晒板卡】+求助如何使用 MPLAB X IPE 下载烧录程序?

楼主(2019-05-27):
    我用官网下载的一个门响控制例子,编译通过,然后在此基础上添加了几行代码来控制接在RA2引脚上的LED闪烁,编译虽然通过了,但IDE编辑界面有提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对程序有无影响,截图如下:

    编译完成后试图下载烧录程序,打开IPE,装入了编译好的HEX文件,但不知道该如何下载烧录到开发板上(见下图)。在官网上也没有找到相应的使用教程,在线帮助也很难打开页面,上网搜索也没有得到我所需要的内容。
    在此请教各位该如何操作,或者介绍那里有教学视频或教程,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user guide啊...求人不如求己, 这个也不是啥高科技, 看一眼文档就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user guide啊...求人不如求己, 这个也不是啥高科技, 看一眼文档就行的. ...

谢谢指点!我有点舍近求远,到处查找资料,反而将用户手册忘记了。

网友B:
IPE是个啥,IDE吧?直接编译后调试,下载啊,或者看帮助,找到这个IDE软件的使用手册,里面有介绍。

IPE是个独立的下载烧写界面

楼主:
    我英文太差,无法直接阅读用户手册,因此花了近两天的时间通过百度翻译将用户手册翻译成了中文,通过这个过程也全面地浏览了一遍。现将翻译的手册上传,让有需要的作参考。由于是通过网页在线逐段翻译的,错误在所难免,不要太依赖这个译本,以原文为准。

@吗23 :IDE上有个器件烧录的按钮。
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9-10-24):
@吗23:
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下载程序烧录到芯片。

网友C(2019-11-29):
引用 楼主:
@吗23:
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下载程序烧录到芯片。

o   谢谢  我是点了下载的按钮,但是我的程序还是执行有问题,链接KIT3.5可以正常工作,单独供电程序就错乱,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检测一下供电电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