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乙类功放问题-------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时导通?条件...

楼主(2019-05-27):
乙类功放问题-------三极管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时导通?条件是?

xch
你这截图上讲课的吓扯蛋。

楼主:
仿真结果完全和实际的相差甚远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完全和实际的相差甚远 是什么原因

你的仿真电路,连视频中黑板上的电原理图都没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仿真电路,连视频中黑板上的电原理图都没抄对。

哪里不对?控制B极要加类似于二极管的开关  你可能对PSIM不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对?控制B极要加类似于二极管的开关  你可能对PSIM不了解

时间太短了,你输出电容挺大的,电阻又大,等电容充电到Vcc  1/2 ,波形才会正常,现在嘛,才开始半波工作呢。慢慢看下去,波形就对了。
顺便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当并联的2个二极管,没有因为热耦合而降低正向压降的时候,该2个二极管提供的基极偏置就会导致后面2个三极管产生很大的静态电流,也就是类似的直通,随着静态电流进一步扩大、发热,末级晶体管的Vbe进一步降低,该静态电流会越来越大,最后直至挂掉。
仿真软件对这个热耦合、热失控可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太短了,你输出电容挺大的,电阻又大,等电容充电到Vcc  1/2 ,波形才会正常,现在嘛,才开始半波工 ...

嗯 分析下条件啊  比如两个UBE要多少的时候  才会同时导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完全和实际的相差甚远 是什么原因

没问题

网友D:
这应该是所谓二次击穿,而且是因过流引起PN结过热造成的。但是温飘是否会造成二次击穿就不知道了。

网友D:
讲课人有误导之嫌,温飘也叫零飘,这只会造成初始点的误差,我是想象不出还能引起过流过热。真是奇闻!

楼主:
这两个管子 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时导通呢   你这图看的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仿真结果完全和实际的相差甚远 是什么原因

发错了 。。。。。。。

网友F:
这个电路结构本身就有问题,晶体管电路静态工作点就不对,最基本要在晶体管的发射极串入小阻值电阻,做电流负反馈。这个讲课的自己就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结构本身就有问题,晶体管电路静态工作点就不对,最基本要在晶体管的发射极串入小阻值电阻,做电流 ...

我问东  你说西

他说的是对的,你看不懂而已。

网友F:
既然你这么说,我也就没必要进一步给你解释了,等你看懂我说的是什么,自然就懂了

楼主:
T1和T2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时导通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T1和T2在什么情况下会同时导通呢

信号电压为0V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电压为0V时

能分析下吗  把计算式子写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分析下吗  把计算式子写一下

把两二极管换成配对的三极管,就好算了。
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近似等于三极管偏置电流。(镜像)

网友G:
楼主位的视频是对的,你们仿真是仿不出来的。

二极管正向压降,Vbe的温度系数都是-2.2mV/K,三极管发热,Vbe降低,Ib增加(因为提供偏压的二极管不知道三极管热了,还提供冷的时候的电压),三极管更热,Vbe更低,Ib更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后结果就是烧三极管。实际电路在e极都要串小电阻,就是为了防止热击穿的。

这个电路如果是集成电路内部结构,就不存在热击穿问题,因为二极管三极管做在一起,同时升温,不会出现上述的恶性循环,三极管发热Vbe下降,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也下降,Ib不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二极管换成配对的三极管,就好算了。
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近似等于三极管偏置电流。(镜像)
...

图是看懂了  不过同时导通的条件能计算出来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是看懂了  不过同时导通的条件能计算出来不

能算,但是你不会算。同时导通在T1/T2温度比D1/D2高的情况下成立,而且T1/T2温度会越来越高直到烧毁。

你的仿真软件是仿真不出来这个现实世界的事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算,但是你不会算。同时导通在T1/T2温度比D1/D2高的情况下成立,而且T1/T2温度会越来越高直到烧毁。

...

你会不会算  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两二极管换成配对的三极管,就好算了。
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近似等于三极管偏置电流。(镜像)
...

是可以这么等效   不过什么时候会同时导通呢  这个条件能推导下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可以这么等效   不过什么时候会同时导通呢  这个条件能推导下不

看你怎么定义导通。如果电流不为零就算导通,那么永远导通。推导个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