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VD每行后面的字体自动添加的有底色,怎么去掉这个底色?

楼主(2019-05-27):
自己本本上装的不会出现这个底色,公司的电脑装的有你,看着别扭啊。。。咋去掉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编译环境,也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B:
这是提示你一行字符数量过多,这里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提示你一行字符数量过多,这里设置下就好了。

好的谢谢,终于解决了。

网友C:
这个好奇怪

网友D:
度娘也没有好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