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TIM1 高级定时器 4路控制信号 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9-05-27):
控制板:NUCLEO-F410RB 驱动:DRV8833电机驱动模块 电机:驰海电机 2相4线 步进电机现在的问题是,单独IO发送脉冲,电机可以 正常转动。用的是网上现成的8拍方式,
四个引脚各一根控制线:A~H表示各线时序
         A     B     C    D     E     F     G     H
A       1     1     0     0     0     0     0     1
A-      0     0     0     1     1     1     0     0
B       0     1     1     1     0     0     0     0
B-      0     0     0     0     0     1     1     1
现在想的是,直接用STM32F410的TIM1 输出4路脉冲,但模式比较输出和PWM好像都不太对,我手画了一张时序图,请大佬帮忙提供些思路,有没有用高级定时器做过类似的脉冲输出。  我用的HAL库 ,cubeMX,附两张网络视频中 ,使用cubeMX配置TIM1(高级控制定时器)比较输出模式,和PWM模式,在示波器中输出的波形,和我手画的波形图还是不太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TIM1(高级控制定时器)输出4路时序不同的波形。

网友A:
加上软件干预的话会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软件干预的话会简单很多

您能说的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B:
一共4路,用TIM1的四个通道。

/B路可以使用PWM输出就好,另外 A 、/A、 B 三路可以使用比较切换输出模式,最好结合DMA来完成比较方便。

实现这套波形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4路,用TIM1的四个通道。

/B路可以使用PWM输出就好,另外 A 、/A、 B 三路可以使用比较切换输出模式, ...

谢谢!

网友B:
实现起来可能有点难度,实在不行的话私信给我。我发参考代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起来可能有点难度,实在不行的话私信给我。我发参考代码给你。 ...

您好,我现在的权限,私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起来可能有点难度,实在不行的话私信给我。我发参考代码给你。 ...

请问,要同时输出这4路波形,光在cubeMX里设置好像不行,要在程序里修改哪些地方吧???有您的参考代码最好。可以对照参考一下。可是加不了您好友,也私信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要同时输出这4路波形,光在cubeMX里设置好像不行,要在程序里修改哪些地方吧???有您的参考代码 ...

你可以到这个链接看看。

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到这个链接看看。

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到这个链接看看。

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 ...

您好,我按照**中cubeMX里的设置后,输出代码,编译通过没有错误,但是加上**中2.2 2.3 2.4代码后,再编译就出错了,我按错误提示看,以为是少了个括号,或者是那个函数的大小写错了,但手敲代码后,keil前还是有红色小X,请帮助看一下,我把错误截图发上来了。谢谢!
另外,我以为是添加代码的位置不对,一开始我是在main.c里增加的代码,后来我又在tim.c里写了,还是一样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到这个链接看看。

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 ...

另外一个问题,**中提到的 我们这里假设定时器的计数器采用向上计数模式,每记800个时钟单位为1个计数周期。【向上计数模式,ARR=800-1】在cubeMX里是不是相应的需要修改为0x31F.已附图,请老师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中提到的 我们这里假设定时器的计数器采用向上计数模式,每记800个时钟单位为1个计数周 ...

hi,我是基于STM32CUBE库生成的也验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i,我是基于STM32CUBE库生成的也验证过了。

我按照您的截图,把代码加到 /* USER CODE BEGIN 2 */  和 /* USER CODE END 2 */后,编译后错误就剩6个了,都是相同类型的error,如下截图所示,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关于这个错误的原因,也截图如下,您帮忙看一下,是不是我在哪个文件里少定义了变量。

网友B:
你使用最新的Cube库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最新的Cube库就好了。

已经换成最新版本的cubeMX,编译后还是有变量未定义的错误,您可否把“hdma_tim1_ch1” “hdma_tim1_ch2” “hdma_tim1_ch3”变量是在哪里定义的发给截图给我。谢谢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最新的Cube库就好了。

刚才又在keil里,编译了一下,选中三个变量然后右键(F12),go to define.是可以在tim.c文件中,找到变量定义的。另外DMA_handleTypeDef这个结构体也能在stm32f4xx_hal_dma.h中找到。关键是我在main.c里清楚的是能看到include"tim.h"的,那为什么编译后还是有错误。我把keil的版本也截了图。及其他变量的截图。发上来了。

网友B:
从你的截图看,你的工程文件似乎并不是从CUBEMX基于cube库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截图看,你的工程文件似乎并不是从CUBEMX基于cube库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截图看,你的工程文件似乎并不是从CUBEMX基于cube库生成的。

问题解决了,方法是在main.c中声明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1;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2;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3;然后编译就没有错误了,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的截图看,你的工程文件似乎并不是从CUBEMX基于cube库生成的。

关于keil里仿真的问题,我在setup logic analyzer里增加变量总是失败,总是提示我是未知信号,但是您在**中是可以用keil logic analyzer看仿真图形的,您截图里的信号名称我看写的是Bit_Ch1
Bit_Ch2    Bit_Ch3   Bit_Ch4.请问是需要在程序的哪里单独声明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keil里仿真的问题,我在setup logic analyzer里增加变量总是失败,总是提示我是未知信号,但是您在文 ...

这个IDE自带的分析仪实在玩不转也没关系。 算是另外一个内容,跟你本贴没多少关系了。
直接用示波器看一样的,效果更好。

我那里的BIT_Ch1/2/3是几个随手定义的全局变量而已。

这里有篇关于这个IDE逻辑分析仪的介绍。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下面这篇:【临时链接,有效期好像12小时】

两个STM32开发中基于MDK IDE的调试输出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DE自带的分析仪实在玩不转也没关系。 算是另外一个内容,跟你本贴没多少关系了。
直接用示波器看一样 ...

好勒!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DE自带的分析仪实在玩不转也没关系。 算是另外一个内容,跟你本贴没多少关系了。
直接用示波器看一样 ...

可以发贴了吗?刚才不知道怎么回事,发帖失败!只能把想请教的问题发在截图中,麻烦您帮忙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DE自带的分析仪实在玩不转也没关系。 算是另外一个内容,跟你本贴没多少关系了。
直接用示波器看一样 ...

打扰您了,可否把源码发我一份,我已给您邮箱留言!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扰您了,可否把源码发我一份,我已给您邮箱留言!谢谢!

1、你的邮箱好像接收不了,总是被打回来;
2、按理说你应该没问题了。如果是那个仿真的逻辑分析仪的使用,我的代码里也帮不了你。
要在MDK环境下 做些适当配置。关于如何配置,上面也告知你了。

网友C:
如看天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的邮箱好像接收不了,总是被打回来;
2、按理说你应该没问题了。如果是那个仿真的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

我有一个OUTlook的邮箱,yueqizhang123@outlook.com,您可以发一次试试吗?如果再不行,就算了,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到这个链接看看。

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 ...

老师您好,现在的问题是,单独用GPIO发脉冲的方式,可以驱动步进电机。程序部分截图见附图,我分析原因是单独GPIO发脉冲,程序中每变换一拍中间有10ms的延时(图1:程序已用红色标注)。但是换成TIM1的输出比较模式加PWM,虽然可以同样产生波形一样的4路控制信号(附件图2:是您帖子的截图),但是延时函数没法加进去,导致电机无法旋转,我分析原因是不是波形变换的太快了,电机里的转子还没来的及变换就进去到下一拍中了,想问您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是在cubeMX里设置,还是需要程序里改动一下,请您帮忙回答一下。

图1  (137.68 KB )

图1

楼主(2019-06-27):
引用 网友B:
1、你的邮箱好像接收不了,总是被打回来;
2、按理说你应该没问题了。如果是那个仿真的逻辑分析仪的使用 ...

老师您好 ,最近在修改程序,我把最后的/B路,也采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程序编译没错,但是下载以后,用示波器观察发生波形不对,我把程序截图发上来,您帮忙给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计算周期还是每记800个时钟单位为1个计数周期。【向上计数模式,ARR=800-1】附件有cubeMX的截图

uint16_t Data1_to_Comp[]={199,699};  //ch1
uint16_t Data2_to_Comp[]={599,299}; //ch2
uint16_t Data3_to_Comp[]={399,99}; //ch3
uint16_t Data4_to_Comp[]={799,499}; //ch4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 TIM_CHANNEL_1);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TIM_CHANNEL_2);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 TIM_CHANNEL_3);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 TIM_CHANNEL_4);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3, TIM_CCx_ENABLE);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4, TIM_CCx_ENABLE);

hdma_tim1_ch1.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1,(uint32_t)Data1_to_Comp, (uint32_t)&TIM1->CCR1, 2);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1);

  hdma_tim1_ch2.State=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2, (uint32_t)Data2_to_Comp, (uint32_t)&TIM1->CCR2,2);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2);

  hdma_tim1_ch3.State=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3, (uint32_t)Data3_to_Comp,(uint32_t)&TIM1->CCR3, 2) ;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3);

hdma_tim1_ch4_trig_com.State=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4_trig_com, (uint32_t)Data4_to_Comp,(uint32_t)&TIM1->CCR4, 2) ;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4);

特别说明一下这里的CH4 是hdma_tim1_ch4_trig_com,其他3个通道都是 hdma_tim1_chX
trig_com 这个尾椎是cubeMX里自己生成的名称。
附图有cubeMX配置截图

最后的2张照片,是我用手机拍照的,下载程序以后,产生的错误的波形,以及上次没改程序以后正确的波形。

网友B:
是的,这个初始化配置没问题了,另外一个地方呢,那个放CCR值内存数组里的数据对了吗?
参照我的代码好好琢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初始化配置没问题了,另外一个地方呢,那个放CCR值内存数组里的数据对了吗?
参照我的代码好好琢 ...

老师您好,我的/B通道的数组里放的是uint16_t Data4_to_Comp[]={799,499}; //ch4,请看附图那个时序图,我标记出来。感觉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下载程序后,用示波器看就是不对。

uint16_t Data1_to_Comp[]={199,699};  //ch1

uint16_t Data2_to_Comp[]={599,299}; //ch2
uint16_t Data3_to_Comp[]={399,99}; //ch3

网友D:
楼主,版主的源码可否共享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谢谢
gyh974@21c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版主的源码可否共享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谢谢

代码我这也没有,我也是通过**链接修改自己的代码。现在发个链接给你,**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希望你用的上。

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OTIxMjQyNQ==&mid=2650948596&idx=1&sn=fe86fff385b6c3be70eed2339eb30ef7&chksm=84401912b337900499cde3684d93471fcd8059fa6925adec3faf395257a41624412326ec47b4&token=1585779800&lang=zh_CN#r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版主的源码可否共享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谢谢

如果链接看不了的话,可以尝试搜一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关键字,应该会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到这个链接看看。

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STM32定时器比较输出切换模式之应用实例 ...

老师您好,我按照论坛里您发的**,重新看了一遍,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当我把/B这路通道,也就是用PWM模式配置的这个通道4,在程序里屏蔽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4);这句话 。然后再次用示波器看其他3路.发现通道1/通道2/通道3,这3路管脚都没有波形输出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麻烦您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初始化配置没问题了,另外一个地方呢,那个放CCR值内存数组里的数据对了吗?
参照我的代码好好琢 ...

老师您好,我找到问题了。
原因是:不能屏蔽这句话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4);加上这句话就有波形输出了。没有这句话波形就不对,跟CCR的值没有关系,CCR值是正确的。就是因为之前把这句话删掉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明明CH4已经改用oc模式输出了,但是为什么还得加上这句hal_tim_pwm_start()这个函数呢,请老师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B:
四个通道都使用OC toggle也是完全可以的。当初我设计第4个通道时是使用的PWM输出模式,
所以才有HAL_TIM_PWM(&tim1,TIM_CHANNEL_4);这句函数代码。

现在你将第4个通道也改为OC输出了,上面那句就可以了,不过该句还有个功能,就是启动定时器TIM1和使能主输出MOE的功能。
你如果屏蔽了该句就没法启动TIM1了。所以你屏蔽该句的PWM功能同时,记得使能TIM1的计数器CEN以及主输出MOE控制位。

/* Enable the main output */
    __HAL_TIM_MOE_ENABLE(&htim1);
  /* Enable the Peripheral */
  __HAL_TIM_ENABLE(&htim1);

结合手册,把代码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通道都使用OC toggle也是完全可以的。当初我设计第4个通道时是使用的PWM输出模式,
所以才有HAL_TIM_PW ...

明白,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通道都使用OC toggle也是完全可以的。当初我设计第4个通道时是使用的PWM输出模式,
所以才有HAL_TIM_PW ...

老师你好,请教一个新的延展性问题,我本案中,是利用TIM1的4路比较输出模式,控制一个步进电机的转到,这个功能现在已基本实现。
新的问题:现在想进一步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切换。我已把程序和波形附图,我的做法是,新建一个user_app_motorcontrol()的函数,然后给这个函数附一个float的数值(带正负之分)。如果是正数,就让电机顺时转,如果是负数,就逆时针转动。然后main.c里写了一个测试函数如下。

user_app_motorcontrol(10);//+10顺时转
HAL_Delay(2000);
user_app_motorcontrol(-10);//-10逆时转

程序编译没有问题,下载程序,结果是,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转动(这里是顺时转,因为初始4个通道的数值设置成顺时),没有正反转的切换,大概仿真看了一下 , 发现 CCR1 CCR2 CCR3 CCR4的数值没有变换,不知道是不是程序哪里编写的不对,请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在main.c一开始,我默认给4个通道的数组里,写的是顺时针转动的数组,完整程序如下。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iwdg.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1;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2;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3;
extern DMA_HandleTypeDef hdma_tim1_ch4_trig_com;
/* USER CODE END PTD */

/* USER CODE BEGIN PV */默认初始值为顺时转,后边应该在user_app_motorcontrol()切换数值,但是失败了???
uint16_t Data1_to_Comp[]={99,599};  //ch1
uint16_t Data2_to_Comp[]={499,199}; //ch2
uint16_t Data3_to_Comp[]={699,399}; //ch3
uint16_t Data4_to_Comp[]={299,799}; //ch4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void user_app_motorcontrol(float pid_input);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ADC1_Init();
  MX_IWDG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TIM_CHANNEL_1);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TIM_CHANNEL_2);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TIM_CHANNEL_3);
__HAL_TIM_DISABLE_OCxPRELOAD(&htim1,TIM_CHANNEL_4);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1, TIM_CCx_ENABLE);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2, TIM_CCx_ENABLE);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3, TIM_CCx_ENABLE);
TIM_CCxChannelCmd(TIM1,TIM_CHANNEL_4, TIM_CCx_ENABLE);

hdma_tim1_ch1.State =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1,(uint32_t)Data1_to_Comp, (uint32_t)&TIM1->CCR1, 2);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1);

  hdma_tim1_ch2.State=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2, (uint32_t)Data2_to_Comp, (uint32_t)&TIM1->CCR2,2);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2);

  hdma_tim1_ch3.State= 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3, (uint32_t)Data3_to_Comp,(uint32_t)&TIM1->CCR3, 2) ;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3);

hdma_tim1_ch4_trig_com.State=HAL_DMA_STATE_READY;
HAL_DMA_Start(&hdma_tim1_ch4_trig_com, (uint32_t)Data4_to_Comp,(uint32_t)&TIM1->CCR4, 2) ;
__HAL_TIM_ENABLE_DMA(&htim1, TIM_DMA_CC4);

/* Enable the main output */
  __HAL_TIM_MOE_ENABLE(&htim1);
  /* Enable the Peripheral */
  __HAL_TIM_ENABLE(&htim1);

user_app_motorcontrol(10);
HAL_Delay(2000);
user_app_motorcontrol(-10);

  while (1)
  {
  }

}
void user_app_motorcontrol(float pid_input)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if (pid_input>0)   //顺时
    {
       TIM1->CCR1 = 599;
       TIM1->CCR2 = 199;
       TIM1->CCR3 = 399;
       TIM1->CCR4 = 799;

      uint16_t Data1_to_Comp[]={99,599};  //ch1
      uint16_t Data2_to_Comp[]={499,199}; //ch2
      uint16_t Data3_to_Comp[]={699,399}; //ch3
      uint16_t Data4_to_Comp[]={299,799}; //ch4
    }
    if (pid_input<0)    //逆时
    {
       TIM1->CCR1 = 699;
       TIM1->CCR2 = 299;
       TIM1->CCR3 = 99;
       TIM1->CCR4 = 499;

       uint16_t Data1_to_Comp[]={199,699};  //ch1
        uint16_t Data2_to_Comp[]={599,299}; //ch2
        uint16_t Data3_to_Comp[]={399,99}; //ch3
        uint16_t Data4_to_Comp[]={799,499}; //ch4
    }

}

网友B:
那你现在逆转的驱动时序是正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现在逆转的驱动时序是正确的吗?

我已经分别下载程序试验过了。单独运行不加正反切换那段程序的时候,顺时和逆时都是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运转。现在就是正反切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