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o] 零知开源分享 - HC-SR04超声波模块使用

楼主(2019-05-27):
超声波测量距离简单实用,本次使用HC-SR04超声波模块与零知开发板进行讲解,学会使用可把模块应用于DIY小车的避开障碍物功能上。
1、硬件准备
(1)零知开发板-标准板
(2)HC-SR04超声波模块
如上图所示,VCC 供5V电源, GND 为地线,TRIG 触发控制信号输入,ECHO 回响信号输出等四个接口端。
注意:1、此模块不宜带电连接,若要带电连接,则先让模块的 GND 端先连接,否则会影响模块的正常工作。
          2、测距时,被测物体的面积不少于 0.5 平方米且平面尽量要求平整,否则影响测量的结果。
2、电路连接
接线比较简单,按照如下顺序连线即可:

3、程序编写
根据模块的原理来进行代码编写,超声测距时的操作时序如下:
以上时序图表明你只需要提供一个 10uS 以上脉冲触发信号,该模块内部将发出 8 个 40kHz 周期电平并检测回波。一旦检测到有回波信号则输出回响信号。回响信号的脉冲宽度与所测的距离成正比。由此通过发射信号到收到的回响信号时间间隔可以计算得到距离。公式:uS/58=厘米或者 uS/148=英寸;或是: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建议测量周期为 60ms 以上,以防止发射信号对回响信号的影响。
代码编写如下:
/**
*    文件: 超声测距.ino      by 零知实验室
*    -^^- 零知开源,让电子制作变得更简单! -^^-
**/

#define SR04_TRIG        9
#define SR04_ECHO        10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pinMode(SR04_TRIG, OUTPUT);
        pinMode(SR04_ECHO, INPUT);

        Serial.begin(9600);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nt distance = getDistance();

        Serial.print("distance = ");
        Serial.println(distance);

        delay(300);
}
4、结果
使用零知开发工具上传程序,程序上传到开发板后,可以测得以下所示距离数据,单位: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