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ADS1256如何排查低频噪声

楼主(2019-05-27):
用的是STM32F103+ADS1256采集模块,模拟输入端口短接测试本底噪声。测试条件:差分单通道,采样频率7.5k,采样时间为100s,将采集数据导入matlab得到功率谱密度曲线,发现72Hz及其倍频144Hz有峰值出现。

想问一下大家,这样频率的噪声一般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一一排查?

网友A:
跟踪电源的波形看看,可能是电源带入的。我做称重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最后发现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你这是测量的输入信号的功率谱密度曲线, 会不会是电源里的噪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