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蓝牙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搞一个蓝牙模块,芯片是STM32L151C8T6.
发送AT指令,设置参数。
程序如下:
AT;
        ReceiveTime = 180;
        Receive_Cnt = 0;
        while(ReceiveTime > 0);
        ** = Search_Str(Receive_Buffer , "OK" , Receive_Cnt , 2);                                        //判断该AT指令是否执行成功
        if(** == 0) return 0;

while(ReceiveTime > 0);仿真运行,程序停在这句。
设断点查看,发现ReceiveTimey已经=0了。
可是程序执行不过去。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5-30):
你AT指令都是阻塞式的,MCU还能干其他活吗?

网友B:
不能用while等待吧

网友C:
ReceiveTime 这个在哪里减法啊  没做进行啊

网友D:
你用while  那就成了死循环了 都没有地方进行减法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AT指令都是阻塞式的,MCU还能干其他活吗?

这是初始化里的,不是大循环里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ReceiveTime 这个在哪里减法啊  没做进行啊

有,在定时器中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