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赐教有关单片机交流信号的采集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5-27):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先按照最大量程来,如果小于3.3V的一半,下次就切换一下量程再测量

网友B:
是否知道最大峰峰值是多少?

网友C:
如果频率不高,用电表芯片来做吧。24位。足够你用了。

网友D:
超过3.3V的是不是有效信号?如果没有用,就用二极管削掉,测量时可以软件、或硬件比较器分辨出来,丢弃处理。
如果有用,那就要分压扩大量程。
如果想两种信号都得到最大分辨率,可以开通两个ADC通道,一个低于测量3.3Vpp的通道,加二极管保护,一个超3.3V信号分压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知道最大峰峰值是多少?

不知道最大峰峰值

网友B:
如果最大值是多少都不知道,那就只能按照最坏的情况考虑,比如市电的220V或者三相电的380V,用电压互感器吧

楼主(点评):
倒没这么坏,峰峰值最大也就10V左右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就按照最大10V或者12V来电阻分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