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关电源的大地与负极相连

楼主(2019-05-27):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要相连

网友B:
现在的开关电源都是隔离输出的,输出地一般和输入地通过Y电容连接,和大地不相连的

网友C:
和功率有关,印象中90瓦以上的适配器很多是输出电压负端与三脚插的保护地时相通的。

楼主(点评):
有哪些标准参考吗?我之前拆一些适配器,有些没有连接,有些连一根线相接

网友D:
两脚的插头有接地的?是否一个道理?

楼主(点评):
两头没有大地线啊

网友E: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防触电型式问题,还有抗静电,抗电磁干扰等问题,具体呢,都可由IEC规范。楼主好像还沒全面建立电概念。

楼主(点评):
这个还真是没怎么了解,我去找一下标准规范

网友F:
如果像楼主所说连接,相当于一个整流二极管将被短路掉,画出完整的整流电路就可以知道。

楼主(点评):
谢谢,我画一下先

楼主(点评):
谢谢,我先画一下

网友F(点评):
回复 楼主: 假定用变压器降压全波整流,次级下端与初级下端为“0”线,与大地同电位。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压"地"与“0”线隔着一个整流二极管,将它们连起来,就等于将该二极管短路。 如果是非变压器的全波整流,0线与直流地也同样隔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D:
如果是三脚的,一脚接外壳,另外两脚都不能接地,是否这样?
还有线路上有漏电保护,开关电源的二次侧接了地,这个电源要求也高了很多。
除了漏电保护外,保护人身安全的方法有两个,一个设备外壳接地,一个是与一次侧强电隔离,要用加强绝缘,开关电源用的是加强绝缘。

楼主(点评):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输出直流端的负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三脚的,一脚接外壳,另外两脚都不能接地,是否这样?
还有线路上有漏电保护,开关电源的二次侧接了 ...

这个要求高很多,大概是什么意思,是接了要做很多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