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关于usb2640i SD卡不识别问题,跪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9-05-27):
项目使用usb2640i 作为HUB芯片,上游端口接入CPU的USB接口,下游端口接USB设备,以及SD卡。
在使用过程中USB使用正常,但是SD卡存在问题。
1、将SD卡插入卡槽,设备启动,终端日志显示识别到。并可以正常使用。
2、设备启动后将SD卡插入卡槽,设备没有任何日志打印。插拔SD都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此时USB接口功能一切正常。
3、在1的情况下,将SD拔出,没有任何日志打印。

usb2640i pin脚14(SD_nCD)设备检测引脚,在没有插入sd卡时为高电平3.3V在接入设备后为0V。

网友A:
查看手册确认接口是不是接错了。

网友B:
没怎么玩过SD卡,帮顶一下

网友C(2020-01-09):
楼主 你好

想请教一下:使用USB2640I做的几块样板,CRD_PWR引脚均没有输出电压,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