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GPIO口的高低电平不受控制

楼主(2019-05-27):
GPIO口高低电平不受控制,下面是一段测试代码。无法把PF0、PF1、PC0、PC1、PC2拉低。MCU是STM32F072RBT6。基于STM32F0xx_StdPeriph_Lib_V1.5.0库。问题出在哪,请大家帮忙一下。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使能GPIOC时钟
        RCC_AHBPeriphResetCm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使能GPIO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LED0和LED1对应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F,GPIO_Pin_0 | GPIO_Pin_1);//GPIOF0,F1设置高,灯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GPIO_Pin_2;//LED0和LED1对应IO口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楼主:
其他IO口也无法操作

网友A:
你使能GPIO时钟要使用这个函数: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另外,如果可能的话,建议使用Cube库来开发,F1/F0那些系列的标准库不会做更新了的。
何况基于CUBEMX 图形化配置工具做基本配置会省很多事,我们把重点放在用户应用函数的编写、调试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能GPIO时钟要使用这个函数: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非常感谢你的帮忙,是我粗心了,另外我也在尝试用cubemx,刚接触还没有上手,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函数用错了,开端口应该用的是:RCC_APB2PeriphClockCmd 这个函数。

楼主: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改成这样之后还是控制不了IO口,所有的IO口都不受控制,我怀疑是MCU根本都没有正常工作。板子是以前别人画的demo板,用他的代码可以正常工作。我自己下载STM32F0的模板库,demo板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能GPIO时钟要使用这个函数: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C, ENABLE);
改成这样之后还是控制不了IO口,所有的IO口都不受控制,我怀疑是MCU根本都没有正常工作。板子是以前别人画的demo板,用他的代码可以正常工作。我自己下载STM32F0的模板库,demo板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貌似没偶时钟使能啊

网友D:
直接用cube生成的代码就不会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