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关于TLV320AIC33模拟差分信号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9-05-27):
最近在琢磨AIC33应用,有个问题想请教大佬。
我们板子上AIC33的LINE1LP,LINE1LM与外部的音频差分信号相连。
AIC33手册上写模拟输入典型值是0.707Vrms(这个输入典型值是什么意思?)。但如果外界模块输出模拟信号幅值为6V,这个差分模拟信号还能直接接在AIC33的差分输入端口上么。
(初学音频的硬件知识,网上的资料为TLV320AIC23B比较多,33的比较少,但因为我们的系统里都是差分信号,没有选择23B,选择了输入输出都是差分的33。)

网友A:
输入口幅值有典型值和最大值,外部输入的信号不可以超过最大值,否则会有损坏输入口的风险。
如果外部输入的信号幅值大,就增加一级衰减电路,确保输入信号幅值不超过最大值

网友B:
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吧,一般输入端,会有2个指标,一个是最大不削顶幅值另一个是最大允许输入幅值,前者是正常工作的输入幅度,后者是这个幅值输入条件下器件不会损坏。
官方的英文文档,很明白的有Input signal level (0-dB)  0分贝增益输入信号电平=0.707Vrms。条件是单端输入。还有一个数据是模拟输入最大允许电压为– 0.3 V to AVDD+0.3。
这就很明确了嘛,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参考,如果外界输出幅度为6V,很明确必须衰减,当然,你可以衰减到稍微大点,比如3.3VAVCC条件下面选1Vrms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安全点,建议还是衰减到0.7V以内,确定硬件后,你还可以通过编程,再一次调整内部增益来匹配工作情况。

网友B:
我用过TLV320AIC23,不过只是借用了芯片的DAC部分和耳放驱动部分,做了一个USB直供的耳机盒子,IIS驱动,至于前面的mic和line和ADC部分则全部咔嚓了,说实在的,芯片性能还是非常不错,做出来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具体的可以看这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537482-1-1.html
顺便你也可以参考一下玩的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及解决。
作为同系列,差分输入的TLV320AIC33,其前后指标基本上一致,因此性能应该非常不错。
这类芯片,作为一颗低压编解码音频系统,基本上需要的都在了,还是非常好用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