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种类似的运放吗,求告知

楼主(2019-05-27):
这种IC用在惠斯通桥输出信号处理的电路上,有没有8脚的芯片满足这种要求的,还有问一下平时去哪查找选型这些运放芯片。

网友A:
这种是信号调理芯片。
北京久好,苏州纳芯微,自己百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信号调理芯片。
北京久好,苏州纳芯微,自己百度下。

我看了下,他们的都不是纯模拟IC,我这边做逆向,看到别家选用的这种功能的芯片,封装为821E11,可是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I一颗一颗比对,我好几次比对好几天,挺花时间,別怕。

这的确好花时间

网友A:
这种信号调理芯片,内部有校准的。内部校准的信息,很难逆向。建议重新设计。
你贴的引脚,如果是是运放的话,应该是仪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信号调理芯片,内部有校准的。内部校准的信息,很难逆向。建议重新设计。
你贴的引脚,如果是是运放的 ...

好的,谢啦,我再找找有没有相似的8脚芯片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