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问一下fpga能不能识别32位命令?

楼主(2019-05-28):
软件能做的,fpga都能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软件能做的,fpga都能做

上位机通过曼码发送一个4000指令,在fpga中解码后我是不是直接用case语句判断高位是不是0100 0000就可以了??

网友A:
纯逻辑能做  就是费劲   比如软件实现的话

网友A:
我们一般在FPGA里面跑个软核  然后软核中运行c  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在FPGA里面跑个软核  然后软核中运行c  就可以实现了

我也想这么弄,问题是pcb板子才28mm,准备用max10,弄一个nios内核就需要400k的mk9,内存资源够的片子差不多都20mm了,没法走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位机通过曼码发送一个4000指令,在fpga中解码后我是不是直接用case语句判断高位是不是0100 0000就可以 ...

可以这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这么弄,问题是pcb板子才28mm,准备用max10,弄一个nios内核就需要400k的mk9,内存资源够的片子差 ...

只能选更小的片子了    FPGA内部的RAM不够用吗
我觉得外扩DDR可以不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