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O口支持触摸 与 不支持触摸 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9-05-28):
MCU IO口支持触摸 与 不支持触摸 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建议用触摸型MCU,抗干扰,防水等等各方面都比用IO口写出来的触摸强悍,你可以看一下稍微注重质量的项目都是这样用的。另外IO口写的触摸需要加很多外围元器件。欢迎了解锦锐科技触摸型MCU,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