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做的USB声卡,用麦克风录入正旋波,出现杂波。求大佬帮忙

楼主(2019-05-28):
做的一块USB声卡,用麦克风录入正旋波,查看波形,发现间隔0.26MS就会出现一次杂波,这是什么情况?求大佬帮忙。

网友A:
你这有规律的,可以通过软件滤下波看看

网友B:
用软件进行滤波

网友C:
加一个屏蔽壳试试看

网友D:
换一个好点的环境呢

网友E:
在同一个时间段是不是启动别的进程了呢

网友F:
周期性的话 怀疑是软件问题

网友G: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掉其他的程序旁支

网友H:
铺地良好吗

楼主:
铺地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掉其他的程序旁支

好的 谢谢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周期性的话 怀疑是软件问题

嗯  正在找,不太清楚哪地方出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同一个时间段是不是启动别的进程了呢

没有启动别的进程,这个是单进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好点的环境呢

我把型号发生器完全罩住麦克风了,如果是环境问题,应该从头到尾一直都有才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进行滤波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有规律的,可以通过软件滤下波看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屏蔽壳试试看

好的 我试一下 谢谢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硬件问题,因为用同一块板子,写了两个程序,一个USB FS一个是USB HS,FS不会出现这种情况,HS的才会出现这个情况,现在在找软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I:
应该是发数据出错啦~~~
另外端点的查询时间全速和高速的计算方式不一样的哦……

网友J:
我以前用XMOS做USB AUDIO,那个驱动软件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个嘟音。

网友K:
声卡使用USB 的等时传输模式。

猜想传输以0.26ms间隔传输音频码流帧。传输过程产生干扰,或者软件有毛病,比如DMA操作异常,双缓存区欠载等。

你录一段静音看看啥波形

网友L:
时钟不同步,采样率微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时钟不同步,采样率微调的问题,

有什么方法能避免这种问题?如果我把采集过来的数据,放入一个大一点的BUFF里面,然后每次从这个BUFF里面取出相应的数据通过USB传输,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声卡使用USB 的等时传输模式。

猜想传输以0.26ms间隔传输音频码流帧。传输过程产生干扰,或者软件有毛病, ...

这个应该是软件方面的原因,我把一个正旋波数据,直接通过USB传入电脑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初步定位到ADC采样和采集过后数据的处理。

楼主:
现在发现采样率越低,这种杂波出现的时间间隔就会越长。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方法能避免这种问题?如果我把采集过来的数据,放入一个大一点的BUFF里面,然后每次从这个BUFF里面 ...

不行,一般是调节DAC采样率,或加软件SRC微调,加大BUFF只是让问题出现的时间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行,一般是调节DAC采样率,或加软件SRC微调,加大BUFF只是让问题出现的时间少一点 ...

我把采样率改成48K,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基本上也是48K,和USB基本上是一样的了,但是还是有这种情况存在。采样率微调了一下,录进去的波形是改变了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存在,这个采样频率要改锁相环,很难匹配到,问一下大哥你说的这个SRC是什么,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能给讲一下吗?谢谢了。

SRC即软件采样率转换。 可以理解USB数据 流入或 流出到BUFF,将BUFF看作一个水池, 你需要永远保持这个水池的水位为一个值,例如当水位低于一个值时,需要加入补充, 当高于一个值时,你需要快速将水放掉,另外可以加打印监听这些水位值,就可以查出问题所在。

网友M:
这么规律,应该不是电路的问题,大概率是数据处理的问题。

网友I:
只有正弦波的说法,没有正旋波之说…………
采样率有细微的偏差,一段时间后也能累计出客观的采样点

网友N:
目测固定周期的,检查一下电路或者用一下软件滤波试试看看。

楼主:
有谁做过USB HS麦克风的吗?给提供一个例程看看HS怎么配置的。谢谢了

网友B:
客气了 举手之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  正在找,不太清楚哪地方出错了,谢谢

请问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试下

有米有效果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铺地是好的,谢谢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我把所有的BUFF改大了很多之后,很久才会出现一次,估计是同步问题,比较麻烦就没继续,先这样凑合一下,以后再改。我没试26楼的说法,你们可以试下,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也计划想搞一个USB 声卡采集音频的。计划用STM32F407 系列来做。 我的主要是采集音频。不是播放音频。
...

大佬加油

网友P:
走软件滤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把所有的BUFF改大了很多之后,很久才会出现一次,估计是同步问题,比较麻烦就没继续,先这样凑合一下, ...

好的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