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个问题,怎样把赛元单片机7251内部EEPROM读出来?

楼主(2019-05-28):
SC_LINK工具能烧写,还能比较,就是不能读出来。我用了7251的EEPROM,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15014&page=1#pid10284324

我是指电脑上怎么读取

网友B:
电脑上读不了

网友C(2019-07-30):
规格书上有写读EEPROM

网友D(2020-07-17):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上有写读EEPROM

请问93f833x系列的IFB区怎么读取呀,我想读取25度的出厂ADC值,但是读出来都是零
        IAPADE  =  0x00;
        r_Temp_Left = *( Read_Code + 0x3e );
        IAPADE  =  0x00;
        r_Temp_Right = *( Read_Code + 0x3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