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如何设置外置声卡不作为默认输出设备

楼主(2019-05-28):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做了个USB声卡,它插入电脑,默认就是它为输出设备了,
怎么改动声卡代码:插入USB声卡时,它不是电脑的默认设备?

谢谢。

网友A:
OUTPUT_TERMINAL里面把wTerminalType设成0x0402(Headset), 这样声卡连上电脑以后,就会被设成默认的communication device,而不会被设成default audio device。
做USB声卡或者USB耳机的朋友可以加我QQ(394645065)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PUT_TERMINAL里面把wTerminalType设成0x0402(Headset), 这样声卡连上电脑以后,就会被设成默认的communi ...

不行,这样一改,电脑识别不到我的设备了,
这个USB描述有没什么文档可以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这样一改,电脑识别不到我的设备了,
这个USB描述有没什么文档可以学习下? ...

把serial number也改一下

网友B(2020-04-09):
引用 网友A:
把serial number也改一下

不行啊,怎么弄的

网友C(2020-06-01):
这个在WINDOWS放音控制面板上设置吧

网友D:
用windows播放设备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