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Thread移植到STM32

楼主(2019-05-28):
准备工作:RT-Thread源码、STM32基础工程。
RT-Thread Nano源码获取,Nano去除了各种开发板的BSP,保留了OS核心功能。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RTThread/rt-thread

楼主:
下载好的RT-Thread Package,RT-Thread Package 容量很小,我们直接将安装在 KEIL PACK 目录下,然后将整个 RT-Thread 文件夹拷贝到我们的STM32 裸机工程里面。RT-Thread 文件夹目录如下:

楼主:
BSP:板级支持包
components/finsh:RT-Thread组件
include:头文件
libcpu:与处理器相关的接口文件
src:RT-Thread 内核源码

楼主:
在基础工程上新建RT-Thread文件夹,并在该文件夹下新建RT-Thread-Port、RT-Thread-Source和RT-Thread-Include文件夹。

楼主:
将路径RT-Thread/3.0.3/文件夹下面的 rtconfig.h和board.c文件复制到到user文件夹下。

楼主:
将RT-Thread/3.0.3/src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复制到新建的RT-Thread-Source文件夹中。

楼主:
RT-Thread-Source文件夹的内容

楼主:
将路径RT-Thread/3.0.3/libcpu/arm/cortex-m0/文件夹下的context_rvds.S文件与cpuport.c复制到新建的RT-Thread-Port文件夹中。

楼主:
RT-Thread-Port文件夹的内容

楼主:
将路径RT-Thread\3.0.3\components\finsh文件夹复制到新建的RT-Thread-Include文件夹中。

楼主:
将路径RT-Thread\3.0.3\include文件夹下的内容复制到新建的RT-Thread-Include文件夹中。

楼主:
RT-Thread-Include文件夹内容如下

楼主:
Keil新建RT-Thread-Source与RT-Thread-Port分组。

楼主:
向RT-Thread-Source分组添加文件,将RT-Thread-Source文件夹的内容全部添加进去。

楼主:
向RT-Thread-Port分组添加文件,将RT-Thread-Port文件夹的内容全部添加进去,不要忘记添加context_rvds.S文件哦!

楼主:
向User分组中添加 rtconfig.h 和board.c 文件。

楼主:
最后就是将对应的头文件添加进去,将RT-Thread-Include文件夹的头文件路径添加进去。

楼主:
第一次尝试编译,看是否会报错,不出意料肯定很多错误,这里提示不能打开RTE_Components.h 头文件。

楼主:
原因是头文件 RTE_Components.h 是在 MDK 中添加 RT-Thead Package 时由 MDK 自动生成的,目前我们没有使用 MDK 中自带的 RT-Thread 的 Package,所以这个头文件不存在,如果包含了该头文件,编译的时候会报错,需要注释掉该头文件。

楼主:
再次编译,就剩下2处错误了,这样看着比刚才舒服多了,哈哈!这,这个提示很简单,一看就是stm32f10x_it.c和系统重复定义了中断函数。

楼主:
将stm32f10x_it.c文件中的对应中断函数PendSV_Handler、HardFault_Handler、 SysTick_Handler屏蔽,再次编译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虽然这里的RT-Thread工程已经移植好了,我们还是需要对一些配置进行修改,进一步了解RT-Thread!

楼主:
修改rtconfig.h文件,rtconfig.h 是直接从 RT-Thread/3.0.3/bsp 文件夹下面拷贝过来的,该头文件对裁剪整个RT-Thread 所需的功能的宏均做了定义,有些宏定义被使能,有些宏定义被失能,一开始我们只需要配置最简单的功能即可,要想随心所欲的配置 RT-Thread 的功能,我们必须对这些宏定义的功能有所掌握。

楼主:
#define RT_THREAD_PRIORITY_MAX  8
//表示 RT-Thread 支持多少个优先级,取值范围为 8~256,默认为 32。

楼主:
#define RT_TICK_PER_SECOND        1000
//表示操作系统每秒钟有多少个 tick即是操作系统的时钟周期,默认为 1000,即操作系统的时钟周期 tick 等于 1ms。

楼主:
#define RT_ALIGN_SIZE  4
//表示 CPU 处理的数据需要多少个字节对齐,默认为 4 个字节
#define RT_NAME_MAX         8
//表示内核对象名字的最大长度,取值范围为 2~16,默认为 8。

楼主:
#define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Thread 组件初始化,默认使能
#define RT_USING_USER_MAIN
//使用用户 main 函数,默认打开

楼主:
#define RT_MAIN_THREAD_STACK_SIZE    512
// main 线程栈大小,取值范围为 1~4086,单位为字节,默认为512
#define RT_DEBUG_INIT   0
//调试配置。包括了内核调试配置,组件调试配置和线程栈溢出检测,目前全部关闭

楼主:
#define RT_USING_TIMER_SOFT  0
//软件定时器配置,目前关闭,不使用软件定时器
#define RT_USING_SEMAPHORE
//内部通信配置,包括信号量、互斥量、事件、邮箱和消息队列,根据需要配置

楼主:
#define RT_USING_SMALL_MEM
//内存管理配置
#define RT_USING_CONSOLE
//控制台配置。控制台即是 rt_kprintf()函数调试输出的设备,通常使用串口。

楼主:
修改board.c,board.c 是直接从 RT-Thread/3.0.3/bsp 文件夹下面拷贝过来的, 里面存放的是与硬件相关的初始化函数,
static uint32_t _SysTick_Config(rt_uint32_t ticks)
//相关的寄存器定义和初始化函数,这个是跟处理器相关的,直接使用固件库函数,将其注释。

楼主: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RT-Thread 堆配置,如果同时定义了 RT_USING_USER_MAIN 和RT_USING_HEAP 这两个宏, 表示 RT-Thread 里面创建内核对象时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方案。

楼主:
void rt_hw_board_init()
//RT-Thread 启动的时候会调用一个名为 rt_hw_board_init()的函数,从函数名称我们可以知道它是用来初始化开发板硬件的,比如时钟,比如串口等。

楼主: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SysTick 中断服务函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RT-Thread 所有跟时间相关的事情都在里面处理。

楼主:
在 user 目录下新建一个 board.h 头文件,用来包含固件库和BSP 相关的头文件

楼主:
board.h 头文件中代码如下

网友A:
env秒秒钟搞定啊

网友B:
准备学习用rtthread

楼主:
修改board.c中的代码,具体如下:
#include "board.h"
#include <rthw.h>
#include <rtthread.h>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define RT_HEAP_SIZE 1024
static uint32_t rt_heap[RT_HEAP_SIZE];        // heap default size: 4K(1024 * 4)
RT_WEAK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WEAK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HEAP_SIZE;
}
#endif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void rt_hw_board_init()
{
        /* System Clock Update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CONSOLE) && defined(RT_USING_DEVICE)
        rt_console_set_device(RT_CONSOLE_DEVICE_NAME);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ndif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enter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 leave interrupt */
        rt_interrupt_leave();
}

网友C:
非常详细感谢分享

网友D:
非常不错的资料

网友E:
讲解的非常详细

网友F(2020-05-14):
博主,为啥我编译出来有这个错误啊
board.h(7): error:  #92: identifier-list parameters may only be used in a function definition
  void rt_hw_board_init(viod);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博主,为啥我编译出来有这个错误啊
board.h(7): error:  #92: identifier-list parameters may only be use ...

好了 搞定了  没有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