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比较器这个电路图怎么分析啊,求助

楼主(2019-05-28):
比较器LM2903。C2和C3是输入端,C1是输出。
在6号脚和8号脚输入一个信号,该信号为25HZ占空比为4%的周期方波信号,一方面用于LM2903的供电,另一方面我也没分析明白。求助电路大神能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要确定电路沒抄错。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网友B:
3个圈圈那里是连接一起的,还是不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圈圈那里是连接一起的,还是不连接?

连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圈圈那里是连接一起的,还是不连接?

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B:
电阻阻值没有,输入信号性质也不清楚

网友B:
如果8脚是脉冲,猜测是为了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阻值没有,输入信号性质也不清楚

这个不好意思啊,这里我也不是很清楚阻值是什么样子的。我问了别人,别人说比较器不能够有负反馈。请教有用过类比较器带负反馈的吗?(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个比较器带负反馈)。不好意思电路信息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8脚是脉冲,猜测是为了低功耗

明白。